[闪存] 牛屎芯片加打磨内存,便宜U盘你敢要?有修复的可能吗

楼主(2024-04-29):
外观还好
牛屎芯片

打磨内存

真是极品!

网友:
牛屎不是原罪,好好量产就行

网友:
基本上要交智商税,这种东西,别贪便宜。

网友:
最近修了几块芯邦+俗称苹果芯片的U盘,头疼。24C16还真的是什么都可以虚拟啊。

网友:
问题不大,在论坛里看到,也弄了几个几毛钱的这种u盘回来,除了 一个根本不能用。有一个就是这样的芯片
把之前壳子坏了的SD卡上的8G存储芯片焊上去,花了挺长时间量产。现在成了一个8GU盘。能用。

网友:
看价格,几毛钱的话,那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