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布基耐撕胶带和黑色特氟龙耐高温胶带

楼主(2024-04-29):
这几年搞了些有用没用的胶布,,,也不贵,准备用个十年吧,特氟龙胶带用火烧的确没事

其实消耗最多的是大卷的透明胶带,算下来也不便宜。

楼主:
都是用红包加个1-2元买的

网友:
测测绝缘电阻多少

网友:
只用过棕色的特氟龙耐高温胶带,
不晓得和你这种黑色的特氟龙耐高温胶带,
有什么区别呢 ?

楼主:
棕色的特氟龙我也用过,很久十几年前买的,还很贵。 。。。其实一样的。

银色胶带没有想到给我这么多。。哈哈,舍得用一些做包装的地方了。不行我表面再涂一些801胶水,粘的更牢了

网友:
感觉用的地方不是很多

网友:
铝箔胶带吗?

网友:
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网友:
这种胶布用在什么地方的啊

网友:
布基胶带户外用的吧,特氟龙胶带可以做鼠标脚贴

网友:
这2个胶带都有布基层,特氟龙摩擦系数极低,适合鼠标脚垫。灰颜色布基胶带户外用的多,防水款能修补屋顶排水管。

网友:
特氟龙烧没事

楼主:
布基胶带一点都不贵

网友:
那种表面应该不是铝箔纸的,我裹太阳能热水器水管,就是用的这种的。时间一长表面全掉了

网友:
这边实体店卖的都是那种很差的胶布,没多久就基本就脱胶,但偶遇到奔驰车上的捆线的绒布胶布特别好,坏境不好还特别黏而不脱胶

网友:
我存的是棕色的,确实耐高温,电烙铁没一点问题

楼主(2024-06-17):
布基胶带,代替透明胶带

网友:
请教一下,包锂电池用的是什么胶带?和电工胶带一样吗?
还看到一种白色的胶带,感觉是无纺布,也经常出现在笔记本的电池组里。
我想知道学名是什么,应用的场景。

网友:
棕色款的之前都是用在封口机上的,然后发现强度、耐高温啥的都特别好,撕掉还没有残胶,现在各种地方都用,抽屉卡滞可以在导轨贴一条,鼠标卡滞也贴一条,还有就是耐低温性能也很好,搞冰箱冰柜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