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看到一个可以控制温度的插座

楼主(2024-04-29):
看到一个插座,上面可以测量温度和控制插座的是否通电

头是磁吸的,刚开始以为插进去的

这个大概原理应该是测量阀门温度,如果温度低的话会控制插座启动,然后给水流加热,然后温度够了,就停止,形成一个闭环,现在都太智能了!!
谢谢观看

网友:
就是比较器的应用啊

网友:
恒温的鱼缸就要用这个。

网友:
有些用电热水器供暖的可以用这个控制循环泵。。。

还有养鱼的也有用这个的,据说加热棒容易热失控把鱼烧熟了,很多人另外加了一个控制器。。。
其实还应该有个一次性的过温熔断器。。。

网友:
可以用于冬天防冻

网友:
土暖气锅炉控制循环泵用的。

网友A:
这和小型锅炉控制器样,温度可发调的,烧暧气用的吧。

网友:
就是温控插座嘛

网友:
看起来适用性还比较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小型锅炉控制器样,温度可发调的,烧暧气用的吧。

厉害厉害,这个插座连着一个增压泵,暖气不热了,他就启动增压泵,加快暖气水流动,提升温度

网友B:
探头大了点,不然用途更广

网友:
这个就是温控器

网友:
传感器探头是磁吸?意味着测量温度不能高,会消磁

网友:
是一个温控器

网友:
磁吸的传感器探头,感觉很高级

网友:
这个可以孵化小鸡

网友:
用鱼缸养鱼的人需要用到这个吧。

网友:
精密的温控器应该不会将鱼煮熟吧!

网友:
很适合接热得快烧水,优点防止沸腾后干烧,缺点需要温度探头拉线,没看到安检机电路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探头大了点,不然用途更广

探头大是内部加了块磁钢,平时是磁吸在水泵出水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