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C 24V电源是不是有一点差,空载功耗竟然这么大:(

楼主(2024-04-29):
又不是变压器降压,为何空载功耗这么大啊

好一些的24V DC电源,空载功耗是不是一般在0.3瓦以下?

网友A:
正常的,电源内部有负载电阻

网友:
正常, 不好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电源内部有负载电阻

空载功耗低的电源是否更好一些?

网友B:
我一个12v29A空载损耗居然4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12v29A空载损耗居然4w!

正常,设计重点不同。

网友:
大功率的空载都大,保护电路多

网友:
48v56A的才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