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50元买的永祥电子秤

楼主(2024-04-29):
外壳用料模具非常粗糙,用的是SDI5209单片机,4V4A的铅酸电池供电,精度还不错,最小能称1克的重量,最大30千克,放在家里很实用的一个工具,买菜回来都能称一下,充满电后能用几个月

网友:
电子计价秤确实方便实用,但有的廉价电子秤线性差。
我就遇过一台,几公斤还准,9公斤以上误差变大,20公斤差400多克。

网友:
我家的台秤最小0.1斤,称小东西很不方便

网友:
这么大的电子秤我以里面有很大的电路板的,

家里也有一个,上个月,没电了,想拆开换锂电,想了下是家里人在用,怕被查,就借邻居家的充电器用了下,

网友:
充电不是傻充吧?

网友:
没有配充电器?

网友:
50元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主控板子好小,铅酸倒是可以等用报废了再换锂电

网友:
没想到这秤这么耗电的,要用这么大电池。

网友:
买菜最好是带个手提勾子称,比较方便。

网友:
捡过一台几乎一样的,小电瓶没电,拆开加点水充电又能用了,只能连续开机1天就要充电,准备换锂电试试,精度的确能到1克

网友:
家里还在用一台老式的盘秤。

网友:
换大容量锂电,充满一次用一年

网友A:
这个有没有改成遥控加减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没有改成遥控加减重量?

好好做生意.

网友:
集成度比以前高不少,模块化电路板和排线。最好测量下线性度和误差。

网友:
家里很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