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65U矿渣主板还有发挥余热的地方吗?

楼主(2024-04-29):
最近在海鲜市场上看到好多3855/3865/3965/4405的矿渣主板,功耗低,价格很便宜,带U的主板才几十块,加上内存和MSATA硬盘DIY成个人PC才两百不到,3965U的集显是Intel HD Graphics 610,支持4K是很不错的。就是扩展接口比较少,有点可惜。

网友:
可以做成机顶盒吗?

网友A:
不值得,CPU性能过低,这价格可以淘个J4115之类的小主机或者小本了,性能好太多
当然如果你只是拿它看本地视频可能也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值得,CPU性能过低,这价格可以淘个J4115之类的小主机或者小本了,性能好太多
当然如果你只是拿它看本地 ...

这种板子才60,70块,你说的配置怎么可能淘到

网友:
这种属于有需求才去买,而不是买回来再想要派啥用场

网友:
经济不好,不要买这种垃圾货,连外壳都没有,折腾起来很麻烦

网友:
可扩展性小,这是硬伤

网友:
不如电视盒子省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才60,70块,你说的配置怎么可能淘到

板子便宜,你加上所有配件就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便宜,你加上所有配件就不便宜了

所以配齐差不多两百可以拿下,性能可以,就是接口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配齐差不多两百可以拿下,性能可以,就是接口少

200可以买J4125的小主机了,性能不要强太多,最近正研究各种低功耗小主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配齐差不多两百可以拿下,性能可以,就是接口少

200多的j4125都是准系统好么,内存硬盘配上要400左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0多的j4125都是准系统好么,内存硬盘配上要400左右了

你找了才知道,另外还有j4115或者E3950之类的,选择不要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了才知道,另外还有j4115或者E3950之类的,选择不要太多

闲鱼上找了下,没有便宜的

网友:
试试能不能装win7?核显有win7驱动吗?

网友:
除了还算便宜,基本一无是处

网友C:
考察了一下,这东西虽然可以很好硬解4K视频,但是只能支持4K/30Hz,板载的HDMI不支持2.0的。如果能到4K/60Hz,那做个视频播放器,也是蛮好。配个无线键鼠,还能在大电视上网,轻办公。

网友:
主要是尺寸不标准,壳啥的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察了一下,这东西虽然可以很好硬解4K视频,但是只能支持4K/30Hz,板载的HDMI不支持2.0的。如果能到4K/60H ...

4K/30Hz也已经够用了

网友:
这东西还是适合做远程跳板服务器,或者顺带共享打印机什么的,配置好了连上网,通上电,仍墙角里就不再动它。这东西开关机都会有问题,不适合做普通pc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