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来折腾鼠标了,这次给鼠标换轻触按键。

楼主(2024-04-29):
上次给我的英菲克P-M6无线鼠标加了一个100uf的电容,用着挺好的,由于鼠标是静音按键,手感略差,按键偏软。这次买了几个欧姆龙入门级的轻触按键D2FC-F-7N,一块五一个,500万次寿命,算中规中矩吧。换上之后,鼠标的按键手感非常好,声音清脆有力。

就是这个鼠标,手感还行,就是用料有点差,需要改装一下。

上次换了100uf的,这次换鼠标按键时,换了一个质量更好的220uf电容,其实100uf和220uf用起来差不多,100uf就足够了。

原装的轻触按键,黄色按键的,属于静音按键,不喜欢这种,换掉。

上欧姆D2FC-F-7N按键,鼠标滚轮的按键(红色触点)突出来了,这个按键换不了,只能换左右按键了。

换好的效果,熟悉的按键声音又回来了。

两种按键的对比图

网友A:
同款鼠标,换电容改良什么问题?

网友B:
才知道长的和方的按键是可以互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鼠标,换电容改良什么问题?

鼠标原设计是有电容的,应该是成本原因,取消了,导致我用的时候,鼠标突然拉住不动,加个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知道长的和方的按键是可以互换的。

设计是长方形的,实际用的是方的,方的只有两个脚,长方形的三个脚,都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C:
我和楼主相反,喜欢静音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知道长的和方的按键是可以互换的。

长的和方的微动互换,需要板子支持。

网友:
现在的鼠标越做越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鼠标原设计是有电容的,应该是成本原因,取消了,导致我用的时候,鼠标突然拉住不动,加个电容就好了 ...

收到,以前也遇到鼠标迟钝,以为是电池不耐了,换了个电池,倒是好了些许,换下的电池放剃须刀还能用很久,看了帖子,刚刚找了个电容焊上去了,330Uf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到,以前也遇到鼠标迟钝,以为是电池不耐了,换了个电池,倒是好了些许,换下的电池放剃须刀还能用很久 ...

就是负载波动大,加电容有改善。建议10uF且高耐压的,不然光电容漏电就把你的电池电量用一半

网友:
轻触与众不同

网友:
有的板子 设计就是三脚微动,这种可以直接换。也有的类似于微软IO1.0 那种,设计的是两脚的,这种就需要把三脚微动的最边上那个脚剪断,然后焊上去,也可以正常用

网友D:
方形微动里面应该是锅仔片吧,那寿命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和楼主相反,喜欢静音的,哈哈

我也喜欢静音的,不然半夜吧嗒吧嗒的声音好刺耳

网友:
静音的回弹太弱,确实难受

网友:
个人觉得静音微动挺好的啊,只是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形微动里面应该是锅仔片吧,那寿命很低的。

是锅仔片,可以理解成电磁炉的那种轻触按键,弹力小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鼠标都换这种方形的按钮了,手感差寿命还短。

网友:
这个板子,两种微动都可以适配啊

网友:
7N还算不错的,比较清脆,比静音的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