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诚实的先锋电风扇

楼主(2024-04-29):
一台先锋落地扇,转速很慢,肯定是电容容量减少了,拆开换电容,仔细看电机处竟然直接标识(铝线),电机是慈溪市生产的,难得这么诚实的厂家,洗衣机电机标铝线的很常见,电风扇电机标铝线的第一次见

网友:
说明楼主拆机乐园逛的少,这种电机标铝线的很常见。

网友:
看到铜线电机才是稀奇事情

网友:
如果是开始慢,渐渐会快。那是轴承缺油

网友:
铝线电机怎么样

网友:
不是先锋诚实,是慈溪永日电器诚实

网友:
貌似现在的电风扇都是铝线电机吧?见怪不怪!只是都没有直接往型号上写明而已!但是,搞维修都知道!

网友A:
艾美特宣传的就全铝电机。只要是达标,设计有冗余,不偷工减料,没问题啊。风扇又不是会超载使用电机。

网友:
我的先锋电风扇电机是铜丝的

先锋电风扇

先锋电风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艾美特宣传的就全铝电机。只要是达标,设计有冗余,不偷工减料,没问题啊。风扇又不是会超载使用电机。 ...

而且美的和艾美特还敢对电机保修十年,说明电机其实不是问题了

网友:
铝线够粗也耐用,一般是接头氧化不通电

网友:
额头写我是坏人不叫诚实,叫明目张胆?

网友:
现在铜包铝都不用了啊
这年头铜涨价太厉害了,铁啊铝的,替代铜的场合会越来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美的和艾美特还敢对电机保修十年,说明电机其实不是问题了

艾美特风扇十来年前的质量确实过硬,
换到老表那旮生产后品质变成了寂寞!

网友:
艾美特风扇质量确实过硬

网友:
这种标铝线的电机很常见。

网友:
现在大多是铝线电机

网友:
雷布什说电车电机都是铝线。

网友:
没网罩测试太危险,建议找微风扇头,配几片中联软叶,万一碰胳臂比硬叶安全。

网友:
这得要赞美一番,至少诚恳。话说电动汽车里的功率电机,铝线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