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得帮忙看下这个电路图哪里用半孔了?半孔不能立创免费打印吗

楼主(2024-04-29):
前几天想打个小板子,立创开源上的,审核下来不免费,好像说是半孔的问题,我看这图好像没用半孔啊?有懂得帮忙看看不?能改好吗?

客服说:尊敬的客户您好: 文件有半孔设计,已给您按需要半孔工艺审核通过,费用同步更新,请确认清楚后再支付,如不需要或有疑问可来电咨询或联系您系统左上角的专属客服,谢谢!

开源地址在这:【已验证】基于CH582F的蓝牙无线版本CH340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网友A:
估计是这两个缺口:

网友B:
你发的连接,红圈就是半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连接,红圈就是半孔

usb口的固定孔?我估计也是这个,这个怎么改?把USB口改一下?或者干脆去掉USB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口的固定孔?我估计也是这个,这个怎么改?把USB口改一下?或者干脆去掉USB口? ...

要么去掉,要么拼板自己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去掉,要么拼板自己切开

谢谢,那我去掉试试看吧,反正只是个usb口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这两个缺口:

对,这就是半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去掉试试看吧,反正只是个usb口而已

其实也可以把板子的宽度加一点的,这样这个固定孔也就变成普通的焊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可以把板子的宽度加一点的,这样这个固定孔也就变成普通的焊盘了 ...

嗯,我试试吧,刚开始学画图,昨天画个轮廓都折腾了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