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4056小板越来越不靠谱了。

楼主(2024-04-29):
以前买的几个,现在拿来用居然是坏的。

这个是4056h,而不是tp4056。

最近又买了几个,是tp4056芯片的了,换上就能正常的充电了。

网友:
这些模块太便宜了

用的都是小厂寨厂芯片

网友:
看来品控不一样

网友:
4056H是山寨的吧!本来4056截止电压就不算精准,这种品控差的会不会误差更大。

网友:
山寨的还是不行啊  没前途的

网友:
买这种ME4057的,有4.2V和4.35V两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9552-1-1.html

网友:
便宜是便宜,品控就一般了。

网友:
我买过好几次这个板子,具体没有看过啥芯片,口倒是好几种,MINIUSB,MICROUSB, TYPEC几种都有.用了几个了,还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芯片自身问题

网友:
电阻都是0402的了,太小了不好换

网友:
几毛钱一块,勉强能用

网友:
看起来以后再买时得注意,尽量不购买丝印4056h的

网友:
几毛钱一块,买了10块都是好的,就是截止电压没一个准的,4.03-4.28都有。而且在用散热器的情况下最大电流只能到0.85A

网友:
便宜,品控就一般了

网友:
觉得被人家 制“才”之后,

网友:
觉得被人家 制“才”之后,国内功率元件 故障率 耐用性 低了很多

网友:
啊,我买的TP4056A
不会也是山寨的吧

网友:
据说带A的好点,没注意过,反正国产的配件从丝印上看着就不顺眼。

网友:
好像TP大字母斜体的才是正品

网友:
说明正品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