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每次插入优盘总是弹出这个烦人的窗口,咋办好呢?

楼主(2024-04-29):
优盘有什么问题么?

为何老是要修复
各位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怎么处理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不管,关闭这个页面,U盘依然正常使用。

网友A:
扫描并修复基本就不会再出现。但如果闪存有问题得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并修复基本就不会再出现。但如果闪存有问题得量产。

据说扫描可能导致文件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扫描可能导致文件损坏

不放心就备份好U盘,修复一下咯

网友:
这个大概是win7系统的问题,  新U盘格成fat32使用比较多会出这个提示,  格成exfat就不会了.

网友B:
看下U盘上有没有lost。dir这个目录,删了,尽量避免在手机和电视等安卓系统上用

网友:
做个快速格式化就能解决。

网友:
文件拷出来格式化一下即可解决

网友:
我一个老U盘4G, 量产一下变成2.9G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U盘上有没有lost。dir这个目录,删了,尽量避免在手机和电视等安卓系统上用 ...

确实有这个因素,在某些安卓系统上使用的U盘,根目录下会产生一个或者数个目录,windows会认为这些目录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扫描可能导致文件损坏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

网友:
判定机制很迷,有时候urwtest跑个圈安全弹出后再插也会弹这个

网友:
不放心的话先把文件拷出来备份,再扫描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插手机安卓系统 用过后再上电脑就会出现这个的

网友:
这个问题吧   正反两个方面看

一种可能   是  U盘 真的有问题   系统提示检查

一种可能   是   楼上说的     有特殊文件及文件夹   系统认为有问题

网友C:
我的U盘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管它×了就行了,不放心也可以点下修复,很多时候也没有东西修复。

网友:
chkdsk 修复一次

网友:
选择继续但不要扫描或者不去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U盘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管它×了就行了,不放心也可以点下修复,很多时候也没有东西修复。 ...

每次都要点x,也是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