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待机电流正常,电池正常,就是掉电快

楼主(2024-04-29):
用钳形表测的待机电流20ma-30ma波动。然后手上两个电池测试仪满电测的寿命都是100%,内阻也正常。
然后问题来了,图片是26号的,今天29号,电压已经掉到12.2V了(今天的图就不上了)。
0.03×24×4 = 2.88Ah,妈的这个数连电瓶十分之一的额定容量都达不到,怎么可能12.5V掉到12.2V?

楼主:
这个电池还有2个星期过保了,因为电池测试仪测的都是100%寿命,所以我也在犹豫要不要送回去检修,要是正常的白跑一趟折腾也没意思

网友A:
3天掉0.3也没啥问题吧,刚充完电的话电压本来就偏高啊

网友:
电池快挂了。

网友:
一天天的杞人忧天,拆下来收保险柜啊

网友B:
你这参数想赶在过保前去售后更换,人家也不认可啊。

网友:
很多产品一过保修期,性能就下降,快去换新吧

网友C:
3天掉0.3也没啥问题吧

网友:
看内阻,45ah的电瓶,7点多的内阻,算正常了。

网友:
再停两天看看?

网友D:
现在的钳形表能测直流电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天掉0.3也没啥问题吧,刚充完电的话电压本来就偏高啊

25号充的电,26号测的

网友:
很多消耗件一过保修期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钳形表能测直流电流了吗???

ut210e都出来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参数想赶在过保前去售后更换,人家也不认可啊。

我想的也是这个问题,搞不好他们拿回去也是这样测,然后就说电池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天掉0.3也没啥问题吧

12.8掉到12.5可能没问题,这可是12.5掉到12.2

网友:
微醉
现在的钳表有的可测直流电流

网友:
测直流的钳表一直有,,

网友:
4年电瓶 停一天早起12.3 启动依旧有力。没测CCA 懒得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