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佬们,这什么颗粒,报废的光威换货回来的

楼主(2024-04-29):
便宜,当个系统盘 缓存盘

网友A:
好像跟螃蟹主控差不多,片子也是自己打标的看起来是黑片,这是1T容量的单片吧,凑合用呗

网友:
不是镁光就是因特尔的N18A、N28A的QLC,还不知寿命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跟螃蟹主控差不多,片子也是自己打标的看起来是黑片,这是1T容量的单片吧,凑合用呗 ...

就是螃蟹主控,主控上面有它的英文

网友:
可能是长江的

网友:
看闪存有点儿像长存的,上软件看看id?

网友:
1T单片
瑞昱主控
上软件看看ID?

网友:
现在的主控的五花八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