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打理复活1983年的AIWA HS-P6,第一台带收银卡/杜比的超薄磁带随身听

楼主(2024-04-29):
41年前的磁带随身听,爱华AIWA第一台杜比降噪的超薄机。和P5一样,采用了光栅全自停机构,但取消了自动反带复杂的机械结构,维修简单,用了高端的7688F主功放,18个电解电容,声音很不错。

因为用了收音卡,正面没有采用金属壳,算是个遗憾。背面的金属壳手感和视觉还是很好的。
比P5,多了金属带的选择开关和杜比B开关。

机芯结构和P5几乎是一样的。

PCB的电容都量了一下,有几个电解容量下降了20%,但没有漏夜的,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全夹碎了换固态和钽电容。

网友:
楼主好手艺,动手能力强。

网友:
板子上的贴片元件排列整齐,看着舒服。

网友:
那个年代用得起这个的都是土豪吧

网友:
80年代的产品,当年是高科技。

网友:
小日本当年技术真超前,这玩意当年看来是 外形科技般的存在啊

网友:
感觉,现在能生产出这样的产品了,在技术进步的加持下,可是,不一定能原创、真正的原创设计生产出来

网友:
那个时代的日本电子技术是真牛B...

网友:
强啊,居然复活了

网友:
这里面主板这么简单了

网友A:
这个收音卡有点意思,做成磁带一样大小,放进去,就可以听收音机,拿出来就是纯磁带机,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收音卡有点意思,做成磁带一样大小,放进去,就可以听收音机,拿出来就是纯磁带机,有意思! ...

因为当年的技术限制,没法把收音机做的更薄。所以不得不用收音卡的方式来实现。84年以前的随身听基本上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
虽然现在手机把之前的电子产品的功能都集于一身,但是还是喜欢这些功能单一的机器。

网友:
羡慕能修这玩意的,当初好几个都被拆了扔垃圾桶了

网友:
楼主是一个磁带随身听维修、维护兼收藏专家,41年的机子外观还不错。

网友:
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机子貌似不能叫超薄随身听吧,都没有用口香糖电池。

网友B:
收音卡?第一次见,没看明白怎么工作的,能演示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卡?第一次见,没看明白怎么工作的,能演示下吗?

把收音卡插到磁带机里,底部有6个触点和磁带机带仓内的6个触点联通。
磁带机提供电源和后级功放,收音卡则是负责调频和前置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收音卡插到磁带机里,底部有6个触点和磁带机带仓内的6个触点联通。
磁带机提供电源和后级功放,收音卡 ...

看着样子,需要先将收音卡调整好频道,然后放入磁带盒中播放?没办法动态调整频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