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泉盛对讲机K5 K6能不能自己做个超长的天线?可以架到阳台楼顶

楼主(2024-04-29):
泉盛对讲机K5 K6能不能自己做个超长的天线?可以架到阳台或者 自己房子的楼顶

追求性能强大。

自己好去做,

自己好去改。

谢谢

网友:
想用就用啊但是功率就那样也就增加点距离

网友:
不会增加发射功率,可以增加接收性能。

网友:
现在你的对讲机多远能通讯啊?我也想买一对玩

网友A:
树大招风,没有执照的话还是低调点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树大招风,没有执照的话还是低调点为好。

民用设备不至于吧,又不是做发射台。

网友:
标准SMA接口,随便更换天线

网友:
功率就那么大,连接线过长,都损耗掉了

网友:
等楼主的实验结果

网友:
可以的,天线接上去,到楼顶树根大天线。

楼主:
设计天线也是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民用设备不至于吧,又不是做发射台。

但你的对讲机有发射功能啊。本来没什么事,但别人去投诉,相关部门就要上门查啊。一查到你没有执照。那不得罚点钱啊。还要你拆掉天线。。

网友C:
就技术而言,光加个天线,馈线没有多大用处。你要想发射得远。要么换大功率的对讲机。。比如车台,背负电台等等。要么在手台天线后面加一个功率放大器。也可以提高发射功率。。但功率放大器也不便宜,可能比车台还要贵。。

网友:
加个转接头就搞定了。sma转bnc或者sma转M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技术而言,光加个天线,馈线没有多大用处。你要想发射得远。要么换大功率的对讲机。。比如车台,背负电台 ...

发射也重要啊,你不要觉得,,,,  特别是城市环境

网友:
八木天线看起来很有意思

网友:
如果周围有房子遮挡,搞这个有点用。

网友:
不怕招雷劈么?

网友:
前级是不是可以加个功放再接到天线上。不过市区的话高楼太多信号挡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民用设备不至于吧,又不是做发射台。

这类型的设备,发射通常会超功率,就不是一般民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