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石英钟机芯有维修的必要吗

楼主(2024-04-29):
不知道是我买的都是便宜货的原因还是什么其它原因,老是爱坏,这几年已经买过三个了,这不,第三个也坏了

我也试过买品牌货,所谓北极星的超静音机芯,但也是用来一年多就坏

坏了的表现都一样,上电有电流,15ua左右,但指针纹丝不动

这种东西去买东西也就十几块钱,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买个台湾太阳12888的机芯就行了

网友:
牛屎片你怎么修?

网友:
这东西不长坏呀,是不是电池不对。

网友:
不要扫秒的,把秒针拨了,耗电大就把线圈加满

网友A:
俺家的十几年都不坏,你是怎么弄坏的?记得买表的时候商家说不要用名牌电池,用杂牌子就好,也没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
当然有必要了,我家的石英表都不知道拆了多少次了,最后都能走动
把卡扣别开,表面的几个齿轮都拿出来,最后把最靠近线圈的齿轮放回去,放电池,轻轻压线路板通电,看看能不能转动再说

网友:
这东东不能用好的碱性电池之类的,要用超便宜那种碳性电池,不然机芯容易烧掉

网友:
都够个电波钟机芯的钱了!

网友:
电波机芯也不贵了

网友:
最近这几年坏的确实挺多,我家连单位坏了有个四五个了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损坏的,买的便宜机芯就算了,买个名牌的机芯比如太阳的,或小日本的机芯,好的机芯肯定不便宜,但是走的准而且也很少坏,我有个太阳机芯都用了20年了

网友:
现在生产的这么垃圾吗,修了这么多年还没见过集成坏的,毕竟供电才1.5v

网友:
不容易坏,如果不转了,就全拆开清洗一下在按上就好了

网友:
基本都是机械磨损引起的,一些差的塑料件能用个3个算是不错了,还有就是加的油稠化了,加油要用钟表专用油。

网友:
修与不修不在于价钱多少,在于挽救一物件的生命,我4元钱买的机芯还救回了它好几次垂危~甚至壳子的卡扣年久脆掉了都用螺钉加固了继续使用,感觉上比买新更哏。

网友:
拆了重装,有时候是电池接触片不良

网友:
拆机清理一下或许就复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家的十几年都不坏,你是怎么弄坏的?记得买表的时候商家说不要用名牌电池,用杂牌子就好,也没明白什么原 ...

对!那些x量,x孚不要用。地摊的碳性电池就行。换一次用1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那些x量,x孚不要用。地摊的碳性电池就行。换一次用1年多

电压差不多,也不明白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