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仪表坏了

楼主(2024-04-29):
拆卸看是烧了一个电阻,那位大神知道阻值 火狐截图_2024-04-29T12-46-38.249Z.png

那个6脚芯片查不到资料丝印43FM

网友:
此电阻做保险丝用的,换个0.25欧0805电阻就行。但得测量一下电感后面滤波电容两单是否短路。

网友:
电解电容加5V电压试试看MCU烧坏没有,六脚芯片应该是DCDC降压芯片。

网友:
电路是个降压的,试用5V或3.3V电到电解试机

网友A:
见到贴片的就感到头都大了。

网友:
电源芯片估计也不保了

网友:
电源芯片估计不保

网友:
这是烧坏了DC-DC降压部分,尝试用3.3V给主控供电看看后端工作正常吗,如果后端正常自己更换下降压芯片或买降压模块自己搞下。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部分过载把主控烧了,这玩意买新的也不贵去二手市场有很多淘汰的更便宜

网友:
谢谢,过来涨经验('o')

网友:
二手套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到贴片的就感到头都大了。

我就喜欢贴片的..........哈哈........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
这个好像取样电阻,用1欧以下电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