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pd电源 电路板和插脚接触不良怎么修?

楼主(2024-04-29):
用东西顶一下typec插头的金属部分就能充电
但是拔插几次就不充电了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这种的接触不良最烦恼,很难解决。

网友:
除了切开重焊想不到别的方法

网友:
我觉得要是不贵就直接换个新的吧

网友:
撬开外壳,热风枪上!

网友:
干开,虚焊。好信在内侧粘个回字型塑料片固定

网友:
这得需要大手术,没动手能力的话只能破费换头。

网友A:
只能拆开重焊了吧

网友:
破开冲焊了,最多再买个新外壳

网友:
拆吧,能修就修,不修重买,这种C口得用两头c口的线,一点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拆开重焊了吧

联想的口红
里面不是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