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安装十年左右12v嵌入式不锈钢小射灯

楼主(2024-04-29):
公司地面户外木基础损坏严重,拆除改造更换成大理石地砖,看见拆下二十几个嵌入式不锈钢小射灯,外观还行拿一个用12v电源测试下,没有想到因地面潮湿7年左右没用的灯居然能亮,说明灯的做工质量还是不错

外观不锈钢材质,没有生锈连线变质发硬

外观不锈钢材质,没有生锈连线变质发硬

用12v电源测试能亮,透明聚光表面磨花

用12v电源测试能亮,透明聚光表面磨花

拆开盖板拿出密封圈

拆开盖板拿出密封圈

撬出聚光杯,

撬出聚光杯,

内部一个可能1-3w灯珠

内部一个可能1-3w灯珠

在拿出灯板看见里面密封胶已严重变质发黑不好拆出电路板

在拿出灯板看见里面密封胶已严重变质发黑不好拆出电路板

拆开后面压线螺帽都有密封胶圈,

拆开后面压线螺帽都有密封胶圈,

网友A:
装了十年用过几次

网友A:
都碎了,岁月不饶灯啊

网友B:
说不定是自恢复保险丝加限流电阻,像恒流芯片热保护不会死灯。

网友C:
用的时 间够 长,灯质量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十年用过几次

灯防水还可以装在户外木上室外地面用环境差,特别是下雨连接线接头处理不好爱跳闸又不好检查,只有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是自恢复保险丝加限流电阻,像恒流芯片热保护不会死灯。

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时 间够 长,灯质量不 错

灯的做工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碎了,岁月不饶灯啊

岁月不饶灯但增加维修人的年龄

网友D:
这种灯的防水做的都很好。

网友:
防水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的防水做的都很好。

正规产品质量还是不错

楼主:
防水也是关键

网友E:
地面用防水必须要好,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面用防水必须要好,质量不错。

没有做好,灯没有基础坏了

网友F:
质量看着还可以,外表基本没有生锈。

网友G:
引用 楼主:
灯防水还可以装在户外木上室外地面用环境差,特别是下雨连接线接头处理不好爱跳闸又不好检查,只有停用{: ...

12V,电源不是隔离电源的?

网友:
锈蚀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质量看着还可以,外表基本没有生锈。

可能是正宗不锈钢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V,电源不是隔离电源的?

采用明纬正规12v电源,主要是下雨户外木下面不能及时排水,电源线长时间泡在水中不出问题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