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买了4种随身WIFI拆解+备份编程器固件

楼主(2024-04-29):
随机网店买,其实都是CPU AR1803和UIS8310的换卡失效不启动/有密码/没卡座
可能都被玩烂了吧
我备份了4个USB的编程器文件,应该可以方便以后有人分析破解

补回固件

网友:
我有个 就是  到手直接拆了esim  然后发现就连不上了

网友A:
ASR1803S(带S,带S,带S),后台为蓝色的,网上已有破解方法一般可用。后台为绿色的,暂时没找到完美的破解方法。
展锐 UIS 的有部分可改串号、删除SN……

网友B:
有能随便用的吗?

网友C:
登陆  可一切换卡的    搜一下切卡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能随便用的吗?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登陆  可一切换卡的    搜一下切卡密码

没有一个密码可以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R1803S(带S,带S,带S),后台为蓝色的,网上已有破解方法一般可用。后台为绿色的,暂时没找到完美的破解 ...

其实我在想有了编程器固件不就有权限直接修改bin文件,把第三方的固件写进去或是直接反编译固件

网友D:
编程器固件拿去反汇编破解,理论可行,不过有这钱和精力,不如花点钱买个没锁的呢

网友:
2.9撸了个,紫光的货,没啥用,拆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程器固件拿去反汇编破解,理论可行,不过有这钱和精力,不如花点钱买个没锁的呢 ...

理论上反汇编破解也只是一次性的,如US8310的cpu固件破解后可以通刷其他型号的,其实可能有人暗中已经懂了不过不会放出来的

网友E:
没高通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高通的方案!

好久没见到了,去年那是多

网友:
以前买了个一直吃灰中

网友:
用不了这么多,一个玩玩就行 了

网友:
这玩意现在用处不大了,夹在手机和宽度之间,用的场景很少

网友:
这个玩意一般买来拆零件,除非把ESIM卡改成普通卡

网友:
没见过高通的方案了,烦

网友:
我是来看备份怎么操作的啊,都要什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