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学生用便携式示波器有没有500元左右推荐的

楼主(2024-04-30):
我看菲尼瑞斯
DSO-153看着不错还有那个正点原子的DS10
偶尔测下晶振主要用来学习开关电源不喜欢太大大波形大概就行
wechat_upload1714407662662fc8eef343c

网友:
不如买这个,18M带宽。

网友A:
这些都是玩具示波器。

预算都到了500,如果会用示波器,会简单检验功能,建议买个正经的台式二手示波器,现在二手很便宜。

泰克TDS1002,大牌,以前用着很靠谱。主要缺点:存储深度低,只有2.5K点。
利利普SDS7102(EDS102),性能不错,机身很薄,占空间小,屏幕配置高,800*600,可选配电池更方便使用,存储深度可到10M点,一般都足够用。主要缺点:电源管理有问题,用电池的时候,关机后电池电流还有2.4mA,长时间不用需要取下电池或定期充电。总体可靠性不如泰克。

上面这两款,某鱼500左右都有成色不错的,风扇噪音小,垂直灵敏度很好,正经的工作用机。
以前我有时候泰克和利利普示波器配合着用,一个平时用着靠谱,一个具有高存储深度,偶尔需要这点。
另外,利利普SDS7102可内置电池,需要地隔离或户外使用时非常方便。

网友:
买大屏幕的。。。。虽然就8bit但是更大的屏幕眼睛看起来细节更丰富

网友:
你买示波器干什么用啊,我早就想买了,但是不知道买来干什么用,其实是没钱,如果示波器几十块钱的话早买了,管他有用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玩具示波器。

预算都到了500,如果会用示波器,会简单检验功能,建议买个正经的台式二手示波器, ...

我用过eds102cv,操作界面反人类。屏幕确实大,其实分辨率也不是很高。每次开机不校准,基线都漂移一点点。储存深度是真的,薄也是真的,在EEVBlog上被批评得最多的是波形捕获率极低,大概是20多波形每秒,而且不随储存深度调整,就是1k点同10M点都是那个波形捕获率。是同级别(SDS1102C或者DS1102E之类)的零头

买了也不是不能用。能选的前提下还是算了。

入门选台DS1102E吧,300元-350元能买到了。可以买DS1052E回来自己升级,就一个U盘就能完成,各方面性能都满足入门需要了。但屏幕确实太小了,比起后来ds1052z那些大屏幕,显示测量数据时没那么丰富,但这个机型是热门机型,你300多元买回来,经验不足不小心用坏了不会太心疼,万一没用坏又要升级时,3年内出手应该还是300元。

我觉得你要是学电子类的,现在示波器不一定有逻辑分析仪有用。尽量不要想着买示波器+逻辑分析仪 二合一那种,那个逻辑分析仪多出的价格远远不如你另外买一台单独的性能

网友:
高手,维修示波器用处大

网友A:
EDS102每次开机不校准,基线都漂移一点点,这实际是热机完成后基线才能稳定下来。
波形捕获率低问题,说实话,实际应用中,我用泰克DPO5104也没有体验到波形捕获率高相对低端示波器的优势,最终还是要设置好触发条件,捕捉异常信号。
波形捕获率,个人感觉是炒作价值远大于实际意义。
DS1102E、DS1052E之类的,多年前有用过,感觉比较差,大概是信号本底噪音大,机身噪音似乎也比较大。而且,那台的编码开关还有时无效,后面查了是这台机的通病。各方面使用体验比泰克入门示波器和SDS7102差很多。
操控方面,可能是跟个人使用习惯有关,用泰克比较多,一直不大习惯类似安捷伦示波器的操控(DS1052E之类估计也是跟安捷伦类似,反正不习惯)。EDS102操控不如泰克,但也还能接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S102每次开机不校准,基线都漂移一点点,这实际是热机完成后基线才能稳定下来。
波形捕获率低问题,说实 ...

利利普的东西应该真是自己研发的,万用表和示波器都没有很明显抄袭的痕迹,但示波器给人的感觉就是像经验不是很足的开发者的产品那样,有诚意,甚至有些地方有想法,但是很多细节又因为经验、成本等限制没有打磨。

比如eds102,按钮非常多,但实际菜单操作体验很差,有时设置有3级菜单的,要从下,到右,最后左边三个菜单。功能按钮都用微动开关,手感和寿命都要打问号,起码除了owon没见过台表全用微动开关的。比起普源有一点好的,就是CH1和CH2按钮分开了,这很好,但愣是这么大的一个屏幕,V/div按钮都是能按的,但按下去没有功能。它是后出的,前辈们都有V/div粗细调整的就没整上,导致很多时候虽然屏幕大,但人家小屏幕能调到波形比它显示的更大。还有放大功能,其它同时代的普源和鼎阳都有选中局部放大的功能,分屏显示,owon又是愣是这么大的屏幕没有任何分屏显示。风扇owon的是很安静,应该说普源的风扇噪音大得离谱。电池能用上的加大分。

最后,eds102后续版本居然比前面的参数差,更加看不懂,一般都是买新不买旧的思想很容易掉坑。后面的第一代nds储存深度2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玩具示波器。

预算都到了500,如果会用示波器,会简单检验功能,建议买个正经的台式二手示波器, ...

我想买手持便携式表偶尔测下晶振主要是用来学习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利利普的东西应该真是自己研发的,万用表和示波器都没有很明显抄袭的痕迹,但示波器给人的感觉就是像经验 ...

每一代都有性能好的中高端型号和经济型号
SDS7102(EDS102)是利利普那一代的高配机型
NDS系列也有经济机型和中高端型号,配置跨度差别很大,经济型存储深度只有10K,高端的有400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买手持便携式表偶尔测下晶振主要是用来学习开关电源

OWON HDS 示波表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买手持便携式表偶尔测下晶振主要是用来学习开关电源

或者众仪zt703吧,那价格,新的,2通道,搞修电源确实够了。owon的那价格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众仪zt703吧,那价格,新的,2通道,搞修电源确实够了。owon的那价格买不到 ...

利利普HDS242和众仪703s还有
正点原子DS100
哪个比较推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利普HDS242和众仪703s还有
正点原子DS100
哪个比较推荐呢

hds242,500元不到入手,带宽40m,实际可达70m

网友:
众仪ZT-703S,带示波器的万用表,刚好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