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个坛友赠送的榴莲包里的榴莲,一盏带风扇的INQVA小台灯修复手记

楼主(2024-04-30):
前些日子坛友@海上生明月丶 赠送的一大包榴莲里带的一盏INQVA台灯,台灯还带了个风扇,这种台灯还是第一次见到。台灯到手之后不亮,这夏天也快到了,抽空修一下,到时候可以吹吹凉爽的风

面板上面凹下去的部分是台灯的触摸开关,短按开或者关,长按调整亮度;上面有风扇Logo的地方是风扇的触摸开关,只有开关功能,没有调速

台灯的铭牌,功率标识3W

拧下螺丝直接开壳

台灯到手的时候,晃一晃里面哗啦哗啦响,是这个配重松了

配重是用胶水粘在底壳上,胶水开胶了,然后上面的固定压板也断了,所以晃起来会响

板子比较简单,左上角的4055充电管理IC,最大充电电流500mA;右上角的无字SOP8是调光+风扇控制IC;中间还有颗7533的LDO

TP4055的规格书摘要

7533的规格书摘要

外接可调电源给台灯供电看看

台灯工作正常,风扇也正常,问题应该是出在电池上了

原厂配了一颗18650

换电池之前先把配重粘回去

这次多涂点油脂胶

这是二两纹银的私房钱

电池标称容量1200mAh,倒还挺谦虚的

这电池外表看起来怪怪的,不正常

撕掉热缩膜之后发现电池漏液了,里面全是锈渣,电压也没有了,这电池的质量够可以的

可调电源供电,台灯最亮的时候3.7W,功率没虚标

台灯最暗的时候大约0.6W

把自己的电池点焊机挖出来,这个点焊机买了快三年了,现在还很好用。关键是要给它定期充放电,点焊机自带充电宝的功能,每隔一段时间,自己就把点焊机拿出来给手机平板什么的充个电,待点焊机的电量下降到20%~30%左右的时候,再充电,充电充到3.6~3.8V左右,继续存放,如此循环。

电池外皮贴一层聚酰亚胺胶带,因为保护板在这个位置,隔离一下

然后上去就是一顿啪啪啪

新的电池输出正常

把电池怼回去,然后把线整理一下

这时候二两纹银也已经粘好了

充电电流大约500mA

充电的时候指示灯会亮,满电后熄灭

带风扇的小台灯这就修好了,等到了夏天,晚上就可以吹着风,一边写西行日记,一边猛揎人参果了

EOF

网友:
要是我 得写个纹银20两

网友A:
老兄好欢乐啊,铁疙瘩好评话说咋一个评分就上限了~

网友B:
精彩的瞬间,姿势要正确

网友C:
撸了那么多typec口, 不换?

网友:
这台灯能调光我这个用了半年也不知道

网友:
不换C口,差评

网友:
这一顿啪啪啪。。。。。。一般这种都是电池出问题,好的电池成本高呀

网友:
这小台灯带风扇还挺有创意的,换个大点的电池,续航才能够看。

网友:
没看到榴莲

网友:
这工作台真立整
话说这风扇只有微风吧

网友:
楼主这么早就发帖。劳动人民啊。

网友:
点焊机定期充放电----里面是动力锂电池吧,存钱罐又满了

网友:
你地良芯大大滴坏了
明显可以装2节甚至3节锂电池的,非得用银子作配重可见船长真豪横吖

网友:
纹银二两拿到银行换成RMB

网友:
这玩意还是蛮有创意的,微风吹吹,看看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好欢乐啊,铁疙瘩好评话说咋一个评分就上限了~

可能是昨天被评分多了吧,今天剩余的额度还没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彩的瞬间,姿势要正确

老李必须前排就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了那么多typec口, 不换?

台灯已经被朋友看上了,问他要不要C口,他不要,那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