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零技术维修 华硕P8H67主板

楼主(2024-04-30):
朋友的电脑,说开不了机,到现场查看情况,按下电源按钮后立即掉电保护,初步判断要么有短路的配件,要么就是电源坏了

万用表测试 12伏短路,逐一拆下电源插头 直到拔下CPU供电插头后12伏阻值恢复正常,判断CPU供电击穿

拿出以前收的H81 配1231V3和华硕RX580 2048SP送给他用

装上CPU时低阻值

拆下CPU时阻值正常

逐一测试MOS

发现异常

逐步确认

拆下测量

上管 杰力EMA06N03
下管 杰力EMA09N03
MOS驱动管丝印02=DC 好像哪里见过?没错 华硕RX580 2048SP 补HDMI/DP的帖子里 型号立锜RT9611A

更换上下管+驱动管一套 这样更保险
开机测波形 核心3相 剩下的两相是同一个驱动管控制
核心3相中间的无波形
不小心把隔壁相的驱动管吹坏了?不对啊,位置差的老远
换回原配1230烤个鸡 波形出来了
第一次见到这么智能的相数分配

顺便加个NVME模块
下载BIOS 用MMTool打开 找到CSMCORE

选择NVME模块文件 插入压缩 检查

保存后HXD打开检查 第二行5AA5就正常编程器刷入

插上NVME后启动项有PATA就是识别到了

网友:
楼主零技术,打死我也不信。

网友:
大意了,零与零不一样啊

网友:
这么专业的测量设备,你说是零技术,孔子或者会信,孟子或者会信,老子肯定不信!

网友:
学习不来这个零技术

网友:
这mos拆下来就牛逼了,普通工具根本动不来

网友:
楼主说是他零技术了么?明明人家的意思是修这个主板用到他的技术无限接近于0%

网友:
没技术的甚至连坏管都搞不下来

网友:
这是高手啊哈哈

网友:
现在真的很难找愿意芯片级维修的,一般芯片级维修的都是先把板子骗下来,自己修了再卖二手的

网友:
看MOS周围绿色的好像腐蚀了啊

网友:
零技术简称高手

网友:
零技术维修??

网友:
零技术打死也不信

网友:
CPU损坏的几率应该很小的

网友:
楼主零技术的起跑线是画在哪里的,高级技术工程师门口

网友:
光看楼主这设备就知道是专业的

网友:
看着万用表,确实是修家电的。都是找PWM开关管,和修个充电器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