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户户通三代半改免定位加小板

楼主(2024-04-30):
户户通三代半改免定位加小板

网友A:
竟然没有文字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没有文字说明。

你没专用工具,自己改不了

网友B:
三代半的机子现在什么价格?

网友:
不错,还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代半的机子现在什么价格?

140包邮,盒子,电源,遥控

网友(2024-10-27):
手艺不错,机子做工还好,问一下主CPU上的散热是机器自带的,还是自己加上去的?顺便说一下,小区识别码输两个或者三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