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了些四线电阻,大家看看

楼主(2024-04-30):
由于没有低阻值的电阻,万用表上那种小于10毫欧的不方便用,于是买了些四线电阻,这个测试方便些

这叫什么牌子,一个皇冠的图案

10毫欧和2毫欧两种

网友:
很具有性价比

网友:
这个精度高

楼主:
哈哈,这么小的阻值,就算精度还比较高吧

网友A:
个人感觉你有些浪费,原因有:
1、你若想测量10毫欧或2毫欧,要么接触电阻你也必须考虑进去,还有线阻、温飘..........,我觉得至少连接的导线是低热的连接导线,还有整个链路的接线端子、等等
2、你若想使用万用表测量没有实际意义,除非你有电桥,还要4线测量,只有这样分辨率还差不多,否则就是希望很美好,实际测不到

网友B:
这么小的电阻一般什么地方才能用?还没有遇到过,乍一看还以为是桥式整流

网友C:
猛的一看,以为是整流桥,仔细一看,还真是小阻值的电阻;这种是不是可以搞个组合校准器。

网友:
用做电流采样还行,当基准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你有些浪费,原因有:
1、你若想测量10毫欧或2毫欧,要么接触电阻你也必须考虑进去,还有线阻、温 ...

哈哈,所以才没买1毫欧的,尽量买的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电阻一般什么地方才能用?还没有遇到过,乍一看还以为是桥式整流 ...

估计是检流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猛的一看,以为是整流桥,仔细一看,还真是小阻值的电阻;这种是不是可以搞个组合校准器。 ...

主要为了看看测试仪器的准确度

网友:
限流电阻一般我看都是1欧的并联好几个或者0.几欧的做个限流用,这种还真没见过,开了眼界,感谢楼主

网友:
这种还真没见过

网友:
直接接在接线柱上吗?

网友D:
我刚查了下,这电阻还不便宜。虽然是拆机的,也得要5元上下一个。

网友:
精度怎么样呢

网友:
这种还是第一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查了下,这电阻还不便宜。虽然是拆机的,也得要5元上下一个。

哈哈,的确是

网友:
这个是不是检测功率,抽取电流信息用的?

网友:
个头太大,一般场合不适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