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图保养了下几把电锤(东成+喜利得TE1)国产跟进口差距还是有的。

楼主(2024-04-30):
三把喜利得的TE1,打黑来的,成本有点高现在想想后悔。三把搞了两天,又把自己原有10年的东成清洗了一下。清洗水滤干后,东成很多磨下来的金属沫,而进口的没有。这就是最大的区别。其它没啥。进品的声音更好听点,可能功率大了两百W也有关系。但直感锤力差不多。

下面两张是东成的。等有机会拍了那个过滤后的金属沫照片再传上来。这几天下雨,希望没有被雨水冲刷掉。

其中一台的开关停不下来,拆开内里清洗并拉伸压力簧开关恢复正常。一台的防尘罩有点破损,用PVC管完美套入修复完美。

这两张图片是一支东成电锤洗下的金属沫。而前面几支喜利得都没洗出金属沫。差距就是这些。

楼主:
其中一把开关不行了,拆开清洗,把回位弹簧拉长点,重装就OK了。还有那个转子的轴承油封不好搞,是铁皮的,很小心的用磨尖磨扁的小起子撬出来还是会变型,搞了一个就不搞了。

楼主:
其中一把开关不行了,拆开清洗,把回位弹簧拉长点,重装就OK了。还有那个转子的轴承油封不好搞,是铁皮的,很小心的用磨尖磨扁的小起子撬出来还是会变型,搞了一个就不搞了。

把锤头的防尘盖也修复了一下,那个PVC算正好挺紧的套入,很完美。

楼主:
其中一个开关停不下来,把里内拆开清洗了一下,反弹簧拉伸点装好就OK了。另一个锤头的防尘罩有点破损,用PVC管紧套入完美修复。

网友A:
把防伪标签验证,下看看,东成电锤假货不少。不过金属材料加工处理不如进口货是很常见的现象

网友A:
现在锂电锤好的国产货也就三百元买裸机。。。。还去打黑就很没意思了

网友B:
怎么看电锤头刚从急救室出来,还扎白色绷带,颜值顿消

网友C:
家用随便搞个无刷锂电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锂电锤好的国产货也就三百元买裸机。。。。还去打黑就很没意思了

超级名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随便搞个无刷锂电的就行了。

家用就是不能搞锂电及无刷。有线有刷寿命更长。特别电锤毕竟次数用得少。电钻可以锂电,打螺丝也用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电锤头刚从急救室出来,还扎白色绷带,颜值顿消

好形象,可以想象成戴了头盔,更牢更有识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锂电锤好的国产货也就三百元买裸机。。。。还去打黑就很没意思了

内部的钢材质量耐磨度完全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防伪标签验证,下看看,东成电锤假货不少。不过金属材料加工处理不如进口货是很常见的现象 ...

十年前买的,应该不会假的吧。我到时防仿查看下有没有。

网友:
楼主多肉养得真不错

网友:
3把TE1全是好的吗? 花了多少钱?感觉转换器磨损还是有点明显的,至少一副碳刷用完了, 买这三把的钱不如直接上 TE30。我也有TE1,上图,家元为1,刚刚能进拆解区,土豪哥们赏点分吧。

网友:
电锤家用毕竟次数用得少

网友:
图就不能裁剪一下

网友:
洗洗更健康,看做工很不错

网友:
价格也有差距

网友:
很多时候不是厂家没技术而是国家标准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