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总结修改VC890C配置文件

楼主(2024-04-30):
CH341到货了迫不及待的开搞,刷了不会修大佬分享的VC890D发现电阻档精度差20几个字,不过不影响任何功能,就是环境温度是44度。
然后又刷了ZTY0124A的数据能显示但档位乱套了,证明这是胡搞,满足了好奇心

根据DTM0660手册,修改配置文件E0处开始所有的电压校正比例
全部为0080,所有电压档恢复VC890C+初始状态,不用特意花钱买基准校准了。
至于跳过自检为什么会自动修改电压比例是由芯片程序决定可能是跳过自检后某些参数获取不正常导致的。
注意VC890D,VC890C不要跳过自检,不要跳过自检,不要跳过自检,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一定要自检通过在校准。
基本上目前就这些了,至于向ZTY0124A那种自校正电阻档精度只能等以后有机会换芯片再说了。
VC890 修改9999,6000效果很差有两个字的跳动,我还是恢复1999,只把自动关机时间改成30分钟,背光改成一分钟。

网友A:
当时大佬分享9999字后只修改了9999。
现在也没得折腾了,感觉够用了。

网友:
确实是,改了也只是心里美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大佬分享9999字后只修改了9999。
现在也没得折腾了,感觉够用了。 ...

ZT702S我也改1999了,但该跳还是跳

网友:
这个软件的作者在坛子里,老实交代!有木有支持正版!

网友:
没事折腾着玩呗

网友B:
论坛有坛友搞的专门用于配置0660芯片的程序,导入BIN就可以编辑,直接看中文修改功能和校准内容等,不用这么晦涩难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坛友搞的专门用于配置0660芯片的程序,导入BIN就可以编辑,直接看中文修改功能和校准内容等,不用这 ...

那个我还没试,不知道是不是我下载那个,有个注释的好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我还没试,不知道是不是我下载那个,有个注释的好像

楼主VC921数据出问题是自检完成后错乱,还是跳过自检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VC921数据出问题是自检完成后错乱,还是跳过自检导致的?

在线路板VSS RC短接自检出错应该记不清楚了,目前试验按键自检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线路板VSS RC短接自检出错应该记不清楚了,目前试验按键自检没问题

这就对了,我还以为大公司的固件怎么有这样的大BUG.因为9806+也是采用1106,我自检了几十次都没有改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对了,我还以为大公司的固件怎么有这样的大BUG.因为9806+也是采用1106,我自检了几十次都没有改数据。 ...

你要是跳过了肯定完蛋

网友D:
没有试试修改 电阻档短路底数 和 电容档吃底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试试修改 电阻档短路底数 和 电容档吃底数?

只看到9NF吃底数设置,没找到电阻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试试修改 电阻档短路底数 和 电容档吃底数?

电容电阻位置找到了,等我晚上下班回去改改,UT39E+也需要改改电容,1NF以下不认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要是跳过了肯定完蛋

vc9806+的1106自检经常跳过,不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9806+的1106自检经常跳过,不动数据!

新款9806?,我怀疑是跟分压电阻有关,他的分压电阻是组合型,而不是单独1.111,101这样的,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还发了一个帖子VC921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意思是,9806+的1106校准自检时经常人为跳过自检,但是表eeprom的数据没有变动。与网络分压电阻无关。。。

网友:
0660/1106芯片很多版本的固件,有的厂家网络电阻就不是1.111/101.01/1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