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终于动手了!谋划了最少10年的功放机线性电源终于开工了!

楼主(2024-04-30):
手头上有个环牛,一直带在身边想做个功放电源,一直没有动手,还有个JBL4505也是放柜子中4-5年了,最近翻出来决定启用它们了。顺序有点乱,将就看吧。
这是原理图,这个变压器初级是带多抽头的,可以通过抽头微调输出电压

这是软启动延时板,NTC加RC降压给稳压管和电容充电再接通继电器,目前稳定无问题。

JBL4505 工程机,决对保直我亲自从实验室拿回来的(非市面上买的,是多内部工程用于认证验证的样机,上面还有很多背贴器件和划切线路的改动),我把板拆出来刷了三防漆,同时这个样机好像也有还一点问题,就是播放中有时会无声几秒,电源有电但功放机上的电源灯灭了。还没找到原因。

开始动手了,整流用了8个20A100V的肖特基组成桥式整流。上面的小电容请忽略,只是测试,后面会换成正式的电容。所有电流线都是12AWG或及以上的。

装了个输入EMC滤器,去除电网噪音。刚开始桥式整流电压高了,抽头也降不到因为我的JBL4505在16V时会过压保护

直接改输出绕组圈数,去掉了4圈,电压到了14V。

变压器用镙丝加压片拉在外壳上,电容也是用镙丝加胶钉绑在外壳上。

电容到了,再次整理,这个电容和电感组件是π型滤波器了,模块化了,嘿嘿。。

LED屏这还有点空间,再搞个电容组进去,现在空载电压在15V左右,带载会掉到13-14V,后面还得想办法加个假负载,把空载电压降一点,不主漂那么高。容易引起功放机保护。

这是装好的样子,整整8公斤重。机过是不带散热器伯,是我自己从动力电池保护板上拆了个散热器下来装在外壳后面整流管整流的背面,实际使用电源一点都不热,倒是功放机热得很,功放里有个二次电源,空载不播放也热,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问题,可能当时为了赶上市,还没有完全定型时就送去做认证了,样机有缺陷。

网友:
好啊慢工出细活

网友A:
慢工出细活,建议楼主可不可以把改好的零部件(不会太发热的)塞进带屏蔽的盒子里。

网友:
哈哈,巨无霸电容

网友B:
好家伙这么大电容,电源外壳真好

网友:
外壳高端大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家伙这么大电容,电源外壳真好

外壳共花了108元买的,必须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工出细活,建议楼主可不可以把改好的零部件(不会太发热的)塞进带屏蔽的盒子里。 ...

这是铝壳的,外壳接地了,不需要再另做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做得真漂亮

外壳好看而以,里面处理实在不怎么样,用料是还可以的

楼主:
从前公司拿的,当时做馈能老化架没有成功剩下的料,拿少了只拿了一个

网友:
那个巨大的电容震撼到我了

网友:
不错不错
很漂亮的功放啊

网友D:
电容比变压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比变压器大

哈哈 。。手上刚好有个这么大的,不用浪费了,所在装在一路上面,用作单电源供电的

网友:
好多效果比较好的音响都是使用环牛电源,慢工出细活细细体会吧!

网友:
样机也不错啊

网友:
大水塘为啥子只有一个呢,不对称了

网友:
那个电容真大,充满50V然后短路一下应该很响

网友:
大工程啊 感觉做工有点粗糙了

网友:
好大的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