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Whirlpool即热式大功率饮水机WK-AP03Q跳闸原因分析。

楼主(2024-04-30):
Whirlpool即热式大功率饮水机WK-AP03Q跳闸原因分析。

朋友的,说用这个设备会跳闸。。我一听跳闸就心虚,因为跳闸过怕了。
最后分析应该是线路保护了,或者空开的功率不足,又刚好同时再用其他的中、大功率设备。
后来还是建议不要用了。

网友:
即热式功率不小,里面线挺多

网友A:
按道理说应该不至于,这满功率才2200W,电磁炉炒个菜再多插个电水壶都超,还是测下是不是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说应该不至于,这满功率才2200W,电磁炉炒个菜再多插个电水壶都超,还是测下是不是有漏电 ...

测了,没有,怀疑是瞬时太高,导致空开误判,建议是不要用。40几50平的房子一个烧水壶足矣,

网友:
这种很好的,省时省事省电
就是永久了不知如何消毒。
现在家里一个急速烧水器,一个煮茶器  解决了喝水问题

网友:
2200瓦的功率不算大,一般16A的空开都可完全满足,看看是不是漏电啦!

网友:
看电路板还好,换个回路插座试下,空开带不带漏保发不发热,空开和插座接头螺丝有无松动,加热管

网友:
水锈比较多

网友:
检测一下有没有漏电,2200w不算高,c16空开短时间上到4-5kw都不会跳

网友:
看铭牌好像功率也不高,跳闸应该有故障了。

网友B:
功率并不大,如果这个东西没问题那就可能是空开有问题,正常不应该跳闸的。这个东西一般都是用在厨房,刷碗用热水,用它烧水喝是第一次见,放出来的水能是沸腾状态?

网友:
1、断开加热棒可以当“冷水机”用
2、有摇表 “打”一下 加热棒

网友:
水很硬度高

网友:
有点复杂那么多连线~跳闸如果不是漏电保护而是过载?2000多瓦也就10多啊电流吧?更换更大容量的空开?在用空开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并不大,如果这个东西没问题那就可能是空开有问题,正常不应该跳闸的。这个东西一般都是用在厨房,刷碗 ...

我的理解是这样,他有个温度感应,需要的时候加热,过100°就出水,不过按它这种情况放的也是净水,烧不烧沸应该无所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他有个温度感应,需要的时候加热,过100°就出水,不过按它这种情况放的也是净水,烧不 ...

泡茶人士需要的不常温净水。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

网友:
如果换一个相同开关还是跳的话,应该果断的放弃

网友:
内部潮气啥的漏电,剪开接地线试试,保证不跳了,千万别用,不安全,会出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