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加8更换电池

楼主(2024-04-30):
同事买的一加8手机用了两年后经常说电池不耐用了,没办法经常插着充电器使用

这样做的后果是电池越来越脆弱,好在他只刷视频不打游戏估计还好点
前两天出去有事还特意带了充电宝,回来就要换电池,我推荐了电池买回来就换
本以为没有后盖胶的,现在才发现电池厂家不光送工具还送电池胶,是我多虑了
上次买了准备回家换家里的手机电池,还专门带了背胶回去,结果背胶现在也找不到了电池也没换
还没拆过这种玻璃后盖的,也还担心把后盖拆坏了,需要细心,慢慢来
忘记拍正面图了,官网借一张
更换电池还是比较简单的,需要注意的就是拆解后盖要慢,不然破了就要换后盖了,还有就是除胶的艰辛
直接用他带来的电吹风加热手机四周(工具有限),可能是由于边充边用的原因有一边轻微有点翘开了,就从这下手
用卖家送的工具,一张胶片(还在想用什么东西的,没想到卖家送了,这个还有个好东西就是费的成像胶片切一块也行)
送的吸盘没用上,从下面掰点小口后把胶皮插进去,还担心里面有排线不敢大胆操作
后面了解到没有无线充电,就慢慢的把大部分胶切断了(这个过程如果不好切了再次加热,多来两次,不可心急
拿掉后盖的样子,这个时候已经把手机这边的背胶清除掉了,不好清理
视频看多了,怕摄像头进了灰尘,没有专业的胶贴就用了透明胶吧摄像头简单保护下
下一步拆掉上盖的螺丝,从下面扣掉上保护盖,这个地方我从上面撬把卡子撬断一个
这个手机电池上面没有排线过,都在下面,所以只扣掉电池排线即可
把电池右边的胶提起来,慢慢往上拉一点等一会,等一会是重点,电池就慢慢的下来了
拆掉后电池里面还有一层塑料不知道是不是保留的,网上视频也没太详细的说明我就保留了
把新电池胶贴好后对好排线位置放进去即可,这些都不难
电池换好后来个对比吧
后面安好上保护盖,先不安装后盖充电测试一下,看看是否有其他问题,还有个原因就是背胶没清理掉
手机这边不敢用除胶剂,慢慢扣的,拿螺丝刀慢慢转下来的
后盖这边除胶确实没有工具难处理,就请了外援来帮忙
除胶剂喷在盖子里面,用螺丝刀蘸取往胶上涂,等一会胶就好处理多了
最后把送的背胶贴在后盖上
盖好后盖,打个绑带把后盖固定半小时,怎么说也是换了芯的要做的像做了大手术一样
目前运行较好,电池耐用多了。
再看视频的时候,师傅除胶是用了小电钻上面一个很尖的头,放在胶上转很快就掉了,用了不到2分钟,我除胶花了不下2小时
还不敢硬刮下来。请教一下这钻头怎么搜索出来,我有小马达买个连接器再买个除胶钻头不就可以用了吗
就是上面这个尖头,应该就是个比较细的钻头头部打磨的比较糙吧,这样容易带起来胶一些
这个尖头应该怎么搜索出来,不贵的话可以考虑入一个免得下次换小米CC9E的时候又要扣半天
用这个工具我看清除的很快。
感谢各位的观看和指导!

楼主:
这个品牌的电池我用过几次还不过,之前给同事换品胜的还在保就鼓包了卖家直接换了一块回来
这个用了好几块反馈还好。还有就是旧电池一般怎么处理的,还有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网友A:
旧电池原装保护板拆下,以后自己换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电池原装保护板拆下,以后自己换电芯。

这个听说过,上次换苹果电池后不显示电池容量就需要用原装的电芯了,电芯没有专业工具能焊接吗?还有就是没买过电芯,如果可以买电芯应该比电池更便宜。

网友:
这个用撸的小电摩是不是也能行。

网友:
可以啊自己换电池

网友:
除胶剂价格贵吗

网友:
手艺不错,换玻璃后盖一不小心就裂了,我是不敢弄的。

网友:
电芯有焊接上的,可以换。

网友B:
这牌子的电池可以。十几年前我用多普达HTC的时候就开始用这个牌子的电池,去年给笔记本和小米手机换过还是这个牌子。比一般的要贵一点,但是质量还是可以的。

楼主:
这个不贵,除胶剂不是为这个准备的,其他用途刚好有就用了一点。没有工具胶确实太难清理了,就是不知道哪个清理工具的头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的电池可以。十几年前我用多普达HTC的时候就开始用这个牌子的电池,去年给笔记本和小米手机换过还是 ...

我也用了好几个了,确实还行,晚点试试看能不能单换电芯,学习下。

网友C:
这种玻璃后盖的很怕摔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玻璃后盖的很怕摔碎

我上次买的小米cc9e准备换后盖,知道后盖破了,直接买了个后盖,就没想过要继续用那个后盖了
破碎的后盖根本没办法完整的扣下来,所以直接换

网友D:
诺西有山寨货。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就是了。

网友E:
听说这个手机有透视功能????

网友:
胶粘的需要比较好的加热设备,专业的手法。

网友:
那个工具只要针,你就搜除胶针就可以了,定制工具没有大批量做,肯定没有性价比,应该得10来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诺西有山寨货。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就是了。

每次买旗舰店的,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说这个手机有透视功能????

没听说啊,也不是我用的。怎么个透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