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滑板车电池不行了

楼主(2024-04-30):
长时间不用电池单组电压就0.2v左右了,整组是4并7串的。用的充电宝电路板单组充电看看能不能救活,之前续航就不行了,买电池自己换不知道哪家靠谱,有经验的坛友多多指教,在下感谢感谢

网友:
这么低电压,铁锂救过来可能还能用用,三元直接扔了吧

网友A:
这种小滑板车电池的电压和容量都低,才24V20A,体重轻的人可以骑着玩;如果是200斤的大胖子,难度系数是很大,车子一生气会罢工。

网友:
电池容量太小了

网友B:
如果原来的是非标不常见的电池组,可以直接外挂一个电池包,容量还可以做大。

网友:
做照明灯还行

网友:
去换新的电池吧。

网友:
滑板车看着挺方 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滑板车电池的电压和容量都低,才24V20A,体重轻的人可以骑着玩;如果是200斤的大胖子,难度系数是很 ...

主要还是电池容量小了,看过别人改的滑板车电池,可以开70-80公里。改电机的,速度也快了,200斤胖子都不是问题。

网友:
什么类型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原来的是非标不常见的电池组,可以直接外挂一个电池包,容量还可以做大。 ...

好主意,电池还能多用途

网友:
谢谢分享,过来涨经验

网友:
重新购买电池再做一组,要想续航时间长,可以做两组并联。

网友:
我们这里很多人上下班通勤用。速度不快,距离近的很适用的。

网友:
这个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