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修奔驰转向角度传感器

楼主(2024-04-30):
V260跑了8万公里 这个传感器终于撑不住了 仪表一堆故障灯

网友A:
我以为是相机镜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相机镜头呢

倒是有个光学编码盘 不过比镜头简单太多太多了

网友B:
这个传感器用来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传感器用来干嘛的?

检测方向盘转动角度 配合下面组合齿轮 能识别到大于360°的转角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传感器用来干嘛的?

感知你方向盘打了多少角度的吧

网友:
这个东西太高级了

网友:
怎么修的呢

网友C:
奔驰的通病吧,光感编码盘和透光片脏了,用酒精擦擦就行。。。。

网友:
有编码器盘啊,怎么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奔驰的通病吧,光感编码盘和透光片脏了,用酒精擦擦就行。。。。

也有遇到不少开焊的

楼主:
擦一擦 焊一焊

网友:
LZ吝于文字

楼主:
老故障了 某音教程一大堆

网友D:
看抖音一堆讲解的,脏了,就是不了解的容易装不下来,有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抖音一堆讲解的,脏了,就是不了解的容易装不下来,有角度。

只是背面齿轮有要求,比光驱好修多了

网友:
这都自己修,难怪4S要越来越少了

网友:
这个角度传感器,拆了要重新标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