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2900改可调电压

楼主(2024-04-30):
2900铁壳单板改电压可调,网上发的基本都是改的反馈,调压线性不好,而且好多也都不给出欠压过压去除的方法,导致好多改后没输出等,这个在图片上都标注了去除的方法。2900铝壳双板的没有欠压保护,只有过压保护,电路和铁壳单板都是一样的,按照这个方法都可以改,电压最低在3v,电压想提高要么增高参考电压,要么修改反馈电阻下拉并个100k以上的电位器微调到想要的电压后测量阻值更换成固定电阻。电流暂时没搞定,低压电流最大只能到20A,还有叫声,不限流时一切正常,低压电流也可以上去,带载也不叫,奇怪的是限流时短路调流可控也不叫,就是充电带电热丝都不行。

网友(2024-06-05):
太感谢兄台了

网友A:
楼主试过没有,去掉高压保护,最高能调到多少v的电压?

网友(2024-09-26):
铝壳可以72V

网友(2024-11-07):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过没有,去掉高压保护,最高能调到多少v的电压?

最高电压可以到100v,最低2.5v

网友B:
这种改法搞得有点复杂了,最简单的拆一个电阻换一个电阻,加一个电位器搞定,电压调节范围2.5-100v,带载3-78v,不换电容的情况下也可以电容了最好还是换一下电容,以免电容炸了

网友:
我有个艾默生2900U0,与290U不一样,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改法搞得有点复杂了,最简单的拆一个电阻换一个电阻,加一个电位器搞定,电压调节范围2.5-100v,带载3- ...

具体怎么改有资料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改有资料吗?谢谢

有的,我主页里面有,去看看吧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