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盒子3增强版救砖加升级4+32G但是系统只认2G怎么破

楼主(2024-04-30):
小米盒子3增强版救砖成功后感觉不得劲,把原机内存升级成4G,原硬盘升级成32G,但是用aid64查看总内存还是2G,是不是要改电阻?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看见“丝滑”就想起了封装系统时爱说的一句话,运行起来如绸缎般丝滑

网友:
加运存又加储存,真厉害。

网友A:
我老家有个unt413A电视盒,2+8G的,好搞不?时不时会提示内存空间不足,只能装一两个应用,多了就不行。

网友B:
斐讯T1能升级成4+32G么?

大约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老家有个unt413A电视盒,2+8G的,好搞不?时不时会提示内存空间不足,只能装一两个应用,多了就不行。 ...

当然好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斐讯T1能升级成4+32G么?

大约什么价位?

你可以自己买配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斐讯T1能升级成4+32G么?

大约什么价位?

闪存可以换32G的,运行内存好像不支持这么大的,也没比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可以换32G的,运行内存好像不支持这么大的,也没比要

反正换完4G的直接开机,看不到使用内存多少

网友:
这个soc不支持超过2G RAM吧,而且机顶盒也没必要搞这么大运行内存

网友:
换个测试软件再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