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单位wifi怎样更改账号

楼主(2024-04-30):
刚刚问别人,说起来行,好像都不行。

上网方式是这样的,wifi中找到teacher选项,点击连接。

打开浏览器,输入账号密码,登录即可。每个教师给了一个账号,能同时允许3台设备使用,就是身份证外加给的密码。但因为很多设备原因,让单位另给配了3个账号。因为使用起来的方便性不一样问题,我想把需要长时间运行的旧设备的账号解下来用到手机上,旧电脑设备用刚给的账号。yibanwifi断开后重新登录、删除后再登录需要密码,但这种就是直接登录,好像不在需要密码了,问呗的同时说有个忘记账号功能,让他来落实了。可是再链接还是直接连上,没法换新的账号。

像这种浏览器中输入账号密码的怎样更换?

网友:
清除浏览器COOKIE,在浏览器密码管理里把原先的站点删除 试试

网友:
浏览器中的密码可以在控制面板的凭据管理中删除或修改

网友:
换浏览器试试

网友:
作为 为 教师 配套的服务人员 ,总务/后勤/电教/网管/信息中心…… 您看谁能帮您?总该有人知道啊

网友:
这种事802.1x的认证吧,估计绑定网卡mac地址。
一般会有一个租期,但不知道多久。
如果把wifi网卡的mac地址改掉,之前登录的应该就失效了,可以当成新设备入网。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
是这样的,每名教师的账号如果登录一次,默认绑定。即使不上网,三个也都不能用在别的机器上。而我专门要的这种,就是所为的临时账户,断网就消除,其他的机器也可以。最糟糕的,是其他机器登入,会把已经登入的踢下来。负责的是个主任,管理者这些网络账号已经其他,感觉很难说话。要这个账号拖了好多天,因为有特殊需要,直到找到一把手给他说明才办成。
关于账号下线,最后服务器维护的教师进入管理内部找到一个网址,在这个网址中能下线、更改密码等。而且能看到使用的各种机器以及时间流量等各种细节。最后下线解决。
这样最后我把个人账户安在手机上,手机来回输入太不方便了。电脑毕竟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