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换电容问题

楼主(2024-04-30):
之前应急买的一个充电器,做工不咋地,大电容现在也坏了,手头有个容量跟耐压高点的,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网友A:
没问题的,直接换

网友:
小厂的充电器 电容质量太差 耐压非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直接换

电容直接掉下来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质量有点差。

网友:
该有的都有看着还行。

网友:
电容计划性报废

网友:
只要参数不虚标,代替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B:
电压问题不大,只是电容量翻倍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理论上是同容量下滤波电容耐压越高越好,但要考虑体积和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问题不大,只是电容量翻倍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我也不知道,换上去正常了,不知道有啥影响没

网友:
电容为啥会自断双腿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大电容我有拆过好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换上去正常了,不知道有啥影响没

正常了就行了

网友:
没任何问题,放心用

网友C:
看板子上发黑,好像电容漏液了

网友:
看参数替换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板子上发黑,好像电容漏液了

对漏液了,电容直接脱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