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复断掉耳朵的头灯。

楼主(2024-04-30):
头灯挂带子的耳朵断了,一个失败但也成功的修复。断掉的塑料,先用钢线打桩。征求老婆意见,然后给头灯上个乌鸡白凤丸。乌鸡白凤丸外壳的蜡,做个模。坐南向北,然后从东向西搅拌七七四十九下混合AB胶。然后这样,再那样填进去。然后再等待几分钟脱模。锉刀把多余的修一下。成功,但是失败的地方,因为AB胶的流动性不好,没能渗透到每个角落,导致有空隙和没能完全包裹不锈钢柱。

网友A:
看似修复,又加了固定,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B:
用蜡做模,想法不错。

网友C:
真是人才,牙医的套路

网友D:
没问题耐用,成功的修复。

网友:
想法真好,动手能力很不错

网友E:
感觉还不如用门型钉不要中间缺口,两头伸进去安全

网友F:
下次换成环氧树脂,流动性不错,还可以调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修复,又加了固定,不知能用多久??

应该其他的再断掉这个也不会断,因为不锈钢桩用火烧红然后嵌进去有3-4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蜡做模,想法不错。

蜡容易塑型好操作。胶水小剂量可以用蜡,大剂量用蜡就不行,因为胶水反应会产生热量,如果胶水剂量大蜡就会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人才,牙医的套路

不敢当,还需要继续向论坛前辈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耐用,成功的修复。

个人觉得比原来的坚固。应该会比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不如用门型钉不要中间缺口,两头伸进去安全

中间不留空隙的话装头灯带要拿针缝上去,那样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次换成环氧树脂,流动性不错,还可以调颜色

我也有环氧树脂,但是环氧树脂固化时间太慢了。我晚上就要用了,所以直接用AB胶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谢谢分享,学了一招。

网友:
这样修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断的!

网友:
原来白凤丸还有这妙用,学到了

网友:
办法不错,值得借鉴,建议铁丝用钳子夹出一些小浅口,以增加对塑料和胶水的附着力,强度会更好一些。

网友:
楼上建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