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准备又DIY改造两老风扇成【直流变频】拆友们看哪一个电源好❓❓

楼主(2024-04-30):
准备又DIY改造两台已经服役了十几年老旧风扇成【直流变频风扇】,拆友们看看上边的二个24V电源哪一个电源好❓❓❓❓
  一个是¥11元包邮的成品,另一个是大厂生产的PCB主件¥7块8加¥7块运费(没有外壳,要自己DIY加个塑料外壳并用连上线材)

楼主:
¥11元包邮的这个东莞产的虽然标称24V 1.5A,但是看买家晒单说实测可以2A电流稳定运行,最高到2.6A电流才限流、保护。
  2A电流用在直流变频电风扇应该足够了吧❓❓

网友:
功率标小?70W。

网友:
哈哈,做完了分享一下

网友A:
买不带外壳的那个,直接装在风扇外壳里面,应该放得下

网友:
如果不考虑安装位置的话,那个PCB板看起来做工要好些,电容都是2个2个的上,而且都做了铝制散热片,保证了长时间运行的稳定性。

网友:
那个大的感觉要好一些,毕竟电机需要的功率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不带外壳的那个,直接装在风扇外壳里面,应该放得下

好主意!!!这样就不用外置电源了。

¥7元运费均摊二个的话,每个也就¥7块8+¥3块5=¥11块3。

网友B:
这个价格别折腾了 不如买永速了

网友:
那个没壳的电源用料足
估计买各种配件DIY下来,比那个永速便宜不了什么

网友C:
永速直流风扇,成品才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别折腾了 不如买永速了

呵呵,总计改造一台成本差不多¥60元了。
  俺就是嫌永速的那个扇页子用【回料】不耐用,家里的老风扇全是金属扇页,再转个十年时间也不成问题。
  前边计算错了。改造一台的成本是¥51元8毛(已经摊了快递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永速直流风扇,成品才几个钱。。。。。。。。。。。

自己DIY用料比永速那个多好一些啦:一线大厂的直流变频电机。
  不然的话,家里的十几年的老风扇只能扔去废品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DIY用料比永速那个多好一些啦:一线大厂的直流变频电机。
  不然的话,家里的十几年的老风扇只 ...

这种电机基本也是线上打下来的瑕疵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基本也是线上打下来的瑕疵品

对比一下,永速用的那个电机又好得到哪里去❓❓❓❓
  尼德科生产线打下来的瑕疵品多。我买的这个NMB卖家说是工包库存货,不是尼德科生产线打下来那种瑕疵品。

网友B:
控制板分开的 尼得科的是控制板在电机上看着复杂 小米 先锋也有用永速这种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分开的 尼得科的是控制板在电机上看着复杂 小米 先锋也有用永速这种电机的 ...

永速那电机用的轴承也差一点。
  小米现在用小米参与合资的那个稻津电机(珠海)有限公司做的电机:inatsu稻津电机

网友:
电压相同,电流输出大的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分开的 尼得科的是控制板在电机上看着复杂 小米 先锋也有用永速这种电机的 ...

永速那风扇上市第一批次配的电源适配器还行,现在配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