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飞歌F7记录仪并增加电池

楼主(2024-04-30):
这个记录仪是我20年买的记录仪,最近不太好用了,表现为打火后时间变成2019年,还有就是停车后缩时录像时间变短,如果车停的比较久,记录仪不能启动,必须得重新插拔点火线才行。按照以往的经验,应该是记录仪里的电池不行了。于是拆下来,拆解,换电池。但。。。。这个记录仪里没电池!!!!所以我现在不明白上面问题时怎么回事

记录仪不通电时可以当后视镜,通电后整个都是屏幕

铭牌贴纸

买了3年多快4年还没拆过 那个贴纸下不知道干什么的孔

前摄像头

当时京东买的内存卡,也一直用到现在

没螺丝,那就应该是卡扣,果然。。。

拆开

一根屏线,一根触摸排线

前摄像头位置

屏幕

主控,没仔细研究了,看贴纸是20年的

拆下主板

看到两个空焊盘,好像可以加电池?为什么厂家没给加?

拆掉下面胶布,看到一个芯片,标志有点熟悉呀
用万用表一打,果然BAT焊盘与这个芯片几个脚通的

焊接两根线,用电源开机试试

不带屏幕,启动后电流0.386A

测量两个空焊盘,果然有电压(请忽略华秋商城1元包邮的万用表哈)

找出一块未使用过的诺基亚电池

焊接

加了锂电池后,记录仪时间不归出厂了,但还是要重新插拔点火线才开机,估计是电源盒子有问题了。以后想动的时候再解决吧

网友:
这个是手机池吧

网友:
以前是怎么保存系统时间的

网友:
这是最著名的诺基亚bl-5c电池,原来啥都通用。

网友:
你接的常电?

网友:
我的是原来内置电池,换过一次电池,又鼓包了,所以就换成超级电容,并联后大约有15F,但停放超过3天,就恢复出厂时间了。

网友:
这个车里面温度太高,锂电池还是有点危险的。

网友:
夏天车内温度较高

网友:
估计是电源老化了

网友:
锂电池还是有点危险容易鼓包

网友:
之前有个索凌的记录仪,里面电池也就200ma,拿下来回看的话也就几分钟,基本上就是关机时保时间用,你这个难道每次开机自己设置一次时间?还是带gps可以自动校准?

网友:
诺基亚BL-5X电池是无所不能啊

网友:
电池是为了在停车后能够保持一小会的录像,不需要的话可以不接电池

网友:
这粒诺基亚电池有年头了~

网友:
看上了华秋商城1元包邮的万用表哈!!!

网友:
1元包邮的万用表也是万用表

网友:
用耐高温电池安全

网友:
必须要有电池

网友:
手机电池废物利用

网友:
接口用的还是mini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