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请大家推荐个价位一二百左右的万用表

楼主(2024-04-30):
用了9年的万用表,最近入土为安了。
所以需要再买一个。
修家庭电路和电子产品。对交直流电压档,电阻档,蜂鸣档使用频率很高,电流档,频率档,电容档,温度档,使用频率次之,其他很少用。

说说我的需求:
1,价位一二百左右
2,测量速度快,结果稳定
3,耐用一些
4,在以上条件的基础上,当然精度越高越好,功能越多越好,满足不了的话,那就牺牲一些精度和功能了,优先满足前面三个条件。

不重要的:
1,三位半还是四位半不重要
2,手动还是自动不重要

其他的,想起来再补充,谢谢了

网友A:
UT61D+应该还可以哦

网友B:
前3個,我想不到国产有这样的。要不加点买福禄克15b+吧,虽然速度慢点,但的确耐用

网友:
俺觉得几十块包邮的那种就挺好
便宜 坏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C:
网红表unit136b和众仪ZT102A都在100左右,做工unit好些也贵些,实用就众仪按你的预算还可以选好的

网友:
几十块包邮的那种就挺好

网友:
现在有很多型号可选,注意购买正规厂家的。

网友:
万用表,我推荐买个几元包邮的作为备用。

网友:
VC86D,5999显示,很方便,避免了1999显示的很多弊端,价格不到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3個,我想不到国产有这样的。要不加点买福禄克15b+吧,虽然速度慢点,但的确耐用 ...

我看了下15b,这价位高的不是一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红表unit136b和众仪ZT102A都在100左右,做工unit好些也贵些,实用就众仪按你的预算还可以选好的 ...

我看了下,优利德一百多的表有136和39系列,这两个系列的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61D+应该还可以哦

61系列超预算了啊

网友:
unit136b就很好~

网友:
你这价位和需求,选优利德或者胜利没错

网友:
这价格要么选国产全新,要么二手fluke 15B。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15b,这价位高的不是一点啊。。。

其实我想推荐你买ut61e+的,我个人觉得很好。

网友:
福禄克太贵,里边也是牛屎芯片;还是买优利德表,产品质量有保证,售后服务口碑很好。

网友:
我建议最好有个独立的二极管档位 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3個,我想不到国产有这样的。要不加点买福禄克15b+吧,虽然速度慢点,但的确耐用 ...

葫芦壳是有钱的抚摸党玩的,前年家里电压偏高,打电话给供电,派了六个人来测,带了5个葫芦壳,结果测出了5个电压,而且跟机房那边的数据都对不上,最后俺的炮灰优仪高和优利德的古董表测的倒是跟机房的对上了,再用UT89XT也能跟机房对上

网友:
136b好慢,测个电压数字要先跳上一阵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