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闲鱼剁手的30元小主机,大家看看怎么样,可以装WIN98吗?

楼主(2024-04-30):
N270的,

2G 内存,没有硬盘

SATA 线

孔开的难看,

我猜它原来是拿来挂机用,

U口断了一个

N270,

82801

中间945,不知道还能不能装98

这个芯片做什么的

声卡芯片

网卡芯片维修过,

电源接口维修过?

感觉就是一个残花败柳机,

30元包邮的,能点亮,开机,进PE ,网卡也能用。。。

今天又刷到了45包邮的GA945,带2G 内存,8G硬盘。。。比这个好多了。。。

发现这段时间10年至15年前的这种小主机,小主板 ,这段时间贬值的厉害,显示器也贬值的厉害

H61板闲鱼也只要30了。。。

网友:
我有台D525花了210

楼主:
为什么选择945主版,因为845/865等8系列的主板太贵,动不动就200左右,并不划算。945主板一套搞下来,大概120左右能搞定,而且板子比较好买。p43理论上也可以,但是担心主板驱动兼容性问题,我没试过,各位也可以试下,但是总体装机思路都差不多。
准备工作:
一、第一步:内存,建议搞个512M ddr2的,估计有难度。实在不行,就搞个1G DDR2的。我知道各位说:可以修改system.ini文件,但实际上大内存装创新声卡驱动(setup方式)都会出现重启黑屏提示内存不足的问题,这个基本上无解的。 inf方式安装声卡倒是可以,但是会出现midi波表丢失的问题。
从安装成功率和稳定性来看,512M是最合适的;但如果你用的是超过1G(比如2G+2G),后面也有解决方法,但是总归不是那么稳定。
二、硬盘:建议IDE口的,容量不超过137G,sata的不推荐。 IDE的安装成功率高
三、鼠标:一定要搞个ps/2圆口的,不然首次连USB的设备都无法识别,装不上usb驱动。
四、显卡: 首先必须是pci-e的显卡(945主板没有AGP接口), 建议ATI X系列的: X300, X550, X700都可以。
驱动是ati-video-cat-62, 这个在捷克网站(http://windows98.xf.cz/)有下载
为什么不推荐NV卡呢,NV卡装上去会有无法关机的问题,说是有个关机布丁,但是我没有试过,NV卡据说6800 XT以下都可以,但实际上7300GT我成功装过。
五、声卡:这个是个难点,后期装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因硬件中断冲突,开机就找不到声卡的问题,后面会讲
建议购买ES1371声卡,因为新泰ghost 版已经自带完美驱动。如果买不到,CT4780应该也可以,或者CMI8738,
以上都是指PCI声卡,主板自带ALC888声卡你就别想了,没有win98驱动。
六、主板BIOS、开启USB键盘,USB鼠标的支持,SATA设备选择Combined模式,不要选择Enhance增强模式
七、最后就是U盘启动的问题了: 这里一定要注意!945主板的U盘启动设置并不是USB-HDD,USB-FDD这样的东西。
你如果在BIOS选择上面的两个,你永远都无法U盘启动成功
现有的windows pe都是U盘做成了硬盘模式,所以你需要在bios的硬盘启动列表选择你的U盘作为第一启动设备。
安装镜像: 推荐新泰ghost那个500多兆的版本,不要选择贴吧里的那个1G多的版本,
那个1G版本最终会导致你显卡驱动死活都装不上,但是你可以把1G版本的主板驱动,USB驱动给提取出来。
首先是把pe安装到U盘,然后把安装镜像拷贝到U盘上,然后bios选择你的U盘引导(实际上从硬盘列表选择)
开始安装:
ghost win98镜像安装完成以后,不要立即重启,先打开win98所在盘符,修改下面的文件:
c:\windows\system.ini
在[386enh]选择卡下增加下面一行:
MaxPhysPage=35000
保存以后,重启。
此时win98会进入扫描硬件的阶段,最后安装组件,控制面板等,会再次重启。
这个时候会提示找不到硬件,这里多半是USB设备,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前准备USB鼠标的原因。
这里选择手动定位驱动文件的方式,定位到USB INF驱动所在的文件夹(如果安装不成功,就
定位到主板ICH驱动的文件夹)。USB就安装成功了。
然后进入到桌面,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有惊叹号的设备,这里面应该有个smb:系统管理总线的设备(没有明显标记,需要自己判断), 然后右键该设备,手动定位驱动文件到主板ICH驱动的文件夹,就能安装成功了。
此时显卡应该有三个设备(A卡有三个,N卡应该有两个),将不带惊叹号的其他两个全部删掉,然后重启
重启进入桌面以后安装A卡驱动: ati-video-cat-62, N卡对应的是非官方8269系列,然后再次重启
此时显卡驱动可以安装成功了,可以调整分辨率了。 显示器是win98即插即用显示器就OK了
对了,如果你的显示器有VGA口最好(大概率没有),如果有DVI接口也行,显卡可以支持,
但如果是HDMI口,那就需要买一条DVI装HDMI转接线了。不然你就得买一台带VGA/DVI的显示器了,其实没有必要。
声卡方面: 开机时一定注意:黑屏幕的第二屏设备列表里: 有没有multimedia 设备的资源,并且IRQ有中断号显示: 一般是11, 如果没有,你的声卡是没法安装的!
这种情况解决办法有两种:
1. 把声卡插到另外一条pci插槽,但是如果是小版的情况,在显卡风扇很大的情况,你的声卡大概率是没法插到显卡旁边的那个pci插槽的。
2. 手动修改bios里的中断设置:
首先在Integrated Peripherals里面把串口/并口 com/lpt设备全部禁用掉:disable,释放他们占用的系统中断。
然后在pnp/pci configurations, 把pci1的中断设置成3, 把pci2的中断设置成11。
保存重启,然后观察黑屏幕的第二屏设备列表里: 有没有multimedia 设备,并且IRQ有中断号显示:11
如果OK,则证明声卡被主板识别,然后进入到win98桌面
如果ES1371声卡,新泰自动驱动会自动安装设备驱动。
如果是CT4780,需要通过手动指定inf驱动的方式安装,千万不要通过setup方式安装。
以后就是在945主板安装win98的主要过程。

网友:
最低也要装个xp
至少驱动网上还有,能找到。  软件也有很多能用的

网友A:
刚咸鱼收了台hp600G2  i3 6100T 8G内存  买了条长城256G nvme固态,装了精简版的win10,吃灰了。

网友:
2G,DDR2条子,,,,XP最合适,,,DDR3配WIN7,,,DDR4配WIN10

网友:
这种小主机有啥子用处,还不如50元买个小笔记本电脑,至少可以上网看电影,听音乐;内存有2G,硬盘是500G,就是慢一点而已。

网友:
虽然30并不贵,但是它没啥用

网友:
只能xp,gma950没9x驱动

网友:
安装 win98 要看n270 配套主板驱动支持情况,网卡,音频……2GB 内存 太多了  512M 以下吧 sata模式 ide

……贴的文章内容都有

网友:
装XP,比98爽。

网友:
这种小主机功耗大吗?就怕功耗太大了一直开机用不起电。

网友:
要装98不如买个wyse的vx0瘦终端,买回来给示波器用的,那玩意是via c3,win98能完美驱动,非常不错,缺点就是外壳太脆,同时装系统得先弄个虚拟机(虚拟硬盘大小与实际硬盘大小最好相同),等第一部分安装拷贝文件完事把虚拟硬盘拷入机器硬盘(我用的是tiny core linux下的dd命令),完成后续系统安装和驱动安装

网友:
日常应用啥都干不了,没必要折腾,没有物理4核心8线程的别去浪费自己的生命了

网友:
可以安装XP系统,我也有个N270的小主板,原机就是XP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咸鱼收了台hp600G2  i3 6100T 8G内存  买了条长城256G nvme固态,装了精简版的win10,吃灰了。 ...

一共花了多少钱?

网友:
小主机准备用来干什么呢?连接电视看视频?

网友:
三四百的联想I5六代笔记本都无人问津,现在的电子产品太垃圾了

网友:
精简版的win10可以装

网友:
可以装win2k3,找个精简版win7也可以,但是cpu占用动不动100%,还能用黑群,话说10年前我在玩n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