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墙插座多联并线方式探讨:星型or总线型

楼主(2024-05-01):
家装普遍用86底盒墙插

86*86的正方形做开关正好,单插座也还行
但电视机、厨房等需要多插座的位置,
并联安装多个86插座,真不如一个长条形的118插座

但装修公司的习惯很难改,实际上并联安装86插座的还是大多数

类比配电箱里空开的跨接方法:

星型:从总开输出到每个分路输入都走独立的一条线,总开输出口压n条线,每个分路输入压一条线

总线型:从总开输出到第一分路输入分一条线,后面每个分路输入都从就近的分路跳线,
形式像汇流排,但铜线比汇流排过流截面小多了,靠前的跳线要承担后面所有空开的电流,
而且再每个空开输入接两条跳线,操作中存在虚接风险

前两天厨房隔十来分钟跳一下漏保,拆开厨房插座发现插座接线也是这种省事做法,
四个插座之间跳了三三组短线,每个插座接线口里都压两条线,有个插座的零线跳线剥皮过长,松动间歇性碰地

自己按照空开规范接法改,进线直接和四条线并在一起,然后每条线独立走到每个插座

那为什么大部分电工都喜欢用总线型接法?
一个回路上的所有86插座的开槽(线管)连在一起
下线的设计和施工习惯是就近两点连接,然后两个线头拧一起,压进插座面板的接线孔

普通插座回路偏好2.5的线,只是因为硬线4平方更难拧线

如果插座面板是鞍式接线孔,拧线接头能压进去,但遇到螺丝压接的会难一些

参考问题一,最好用第三条线和过线的两端并线,第三条线单线接插座

楼主:
开始用两组三联接线端两两并线,
后来觉得不保险还是改成五线并一起

网友:
文笔不错,本人文化不高,无法欣赏文字。

网友A:
红圈内的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它的好处。

网友B:
我喜欢用86,但是这次装修,装修公司部分用的118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红圈内的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它的好处。

快速方便 接线可靠 容易维修

网友:
你付钱你说了算,你要装啥就装啥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始用两组三联接线端两两并线,
后来觉得不保险还是改成五线并一起

线留足够长,从第一个插座连到第四个,中间不要剪断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留足够长,从第一个插座连到第四个,中间不要剪断就行。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感觉86型还是比118的好用些,插头多时不会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用86,但是这次装修,装修公司部分用的118了,

省钱省事才会用118,想好用还是得86...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速方便 接线可靠 容易维修

但长期使用大负荷会不会出现过热引起故障。

网友:
长期大负荷都是专线,不会出现这样的接头
而且这种接线端子电流会高于(2.5电线暗埋)安全电流

网友:
除了厨房用电区,我就没有多个86插座并排的情况。
一般想装两个面板,两个也不够用,最后还是要插线板。
所以干脆电视机,路由器这类地方,我都是一个86插座,老老实实的用插线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留足够长,从第一个插座连到第四个,中间不要剪断就行。

剥线难搞。平时遇到类似要加一根T型接头的情况,我都是毫不犹豫的直接剪断,剥线钳剥出三个头,绑一块。
如果要求高一点,大不了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速方便 接线可靠 容易维修

我最喜欢它:不用缠胶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红圈内的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它的好处。

是好东西,维修时又可以收一次钱。总线分四个线出来,烫好焊锡比啥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圈内的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它的好处。

某个垃圾佬交流群 有个人说  这玩意可以过多少多少安电流说的上天了   我说就那么一点点弹片压着有螺丝压住好? 答曰:不相上下    我: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好东西,维修时又可以收一次钱。总线分四个线出来,烫好焊锡比啥都强 ...

不是个个都会烫锡的,更加不能取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