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椟还珠式DIY,又是手残的一个产品改装:XR2206玩具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4-04-30):
最近在家业余开发调试MCU方案要用到随意的PWM信号嘛,就十元不到买了一套XR2206玩具信号发生器散件自己回来焊接.测试时简直无法忍受,说说原成品的难受特性:

1: 方波是由IC内部三极管下拉,外围加上拉电阻组成,波形幅值随供电电压变化,那MCU的IO也无福消受这么高的电平呀.
2: 方波到100K以后上升沿开始倾斜变形,毕竟靠普通上拉电阻拉升上升沿.
3: 最严重的是方波下沿电平高于1V多,低电压的MCU都不能检测到下沿,都默认高电平没法完成PWM捕获.
4: 三角波和正玄波信号中线不是0V,而是接近1/2电源,这个信号直接接到任意设备都够设备喝一壶的.
5: 原PCB layout调节电位器外壳悬空,手靠近电位器输出波形就开始蹦迪.
6:  IC供电不能低于6V,设计是电源直接经过100U+104P再折角走线给IC供电,理想情况还是就近增加滤波电容.
原理图链接 :  原理图

就这个样子已经焊接好了也不能退货,手痒毛病又犯了,这手痒的病看来还没法根治,后悔就是DIY完成时看到成品狗啃的样子,然后好了伤疤忘了痛继续手痒...

返回正题,解释下"买椟还珠式DIY",因为我用了一个很专业的IC只取了小小功能用于方波整形输出,而IC的大功能没有使用PIN脚悬空所以描述为买椟还珠,嘿嘿.改动如下:

A: 首先增加78M05稳压,基本5Vpp的方波使用都能接受.所以板子打孔挂防焊漆做走线,增加贴片滤波电容保证电路工作正常.

B: 方波输出使用EG2104 IC,原 IC是PWM转半桥驱动MOS管输出功能,这里只取了IC的驱动下臂直接做方波输出,这个IC的特性是驱动能力强,适应供电宽,频带也说得过去.然后IC供电和EN端直接连5V电源,IN端上拉47K电阻连接XR2206的输出PIN,这样能勉强输出1Mhz的方波就是会改变占空比上沿也畸变明显,上升下降沿能笔直就够我使用,目前占空比还没有做调节也懒得大动.

C: 板面三角波和正玄波输出走线断开串联一个22U电容隔直,输出端对地并一个47K电阻组成交直流负载网络,这样输出的三角波和正玄波信号中线都是0V基线,配合幅值调节电位器能输出可用的信号.串联22U电容在不是很低输入阻抗的负载基本保证1hz以内不畸变.

D: 3个电位器接地,减少外部干扰.

E: XR2206内部电压基准滤波电容右原来10U改为50U.

F: XR2206供电PIN对地PIN就近增加40U滤波电容.

G: 增加的78M05剪了一段铜片当散热片保证IC工作不至于温度明显上升.

以下看图.

网友:
帮你加个原理图,省得以后失效。

网友A:
这个2206有正弦波波形调节功能吗,和8038一样吗?

网友:
幸亏楼主动手能力强,不然又废了。

网友B:
魔改套件啊

楼主:还好我技术高

网友:
实验性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206有正弦波波形调节功能吗,和8038一样吗?

正玄波不太标准就像三角波掐个头这样子,频率和幅值能调节,当玩具用行如果拿来当标准件或者专业用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魔改套件啊

楼主:还好我技术高

模电还有点心得,这个东东还是先天不良就这个样吧,DIY偶尔应急用下.

网友C:
感觉你的正弦波尖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的正弦波尖了点

是的,正玄波不好看也不标准看上去就是把三角波消点顶,不够圆滑.没有去验证调节R4 330R会不会改善,正玄波暂时我没有啥用途,也就看个波形算逑,懒得再拆开来继续搞.

网友:
方波不方
看俺如何操作
动词打次动词打次
好了 我方了

网友:
几块钱,买个玩具。

网友:
这个挺好的

网友:
示波器不错 小巧携带方便

网友:
只保留芯片,其他直接重新设计了,这个波形发生器电路之前帮别人设计模电的作品,前前后后不下做过五六次,对照数据手册来搞,另外如果想要较好的效果,外围电路HIFI一点(就是用好一些的元器件,别用孬货),整体上按需设计就好了

网友:
卖家说:10元钱,卖你个信号发生器,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这个改的很好啊

网友:
最近没家园了,看帖都不让看了,所以妈妈说回帖是美德,楼主基础扎实,是技术流

网友:
也有一个,没怎么用,也没改动

网友:
膜拜一下,我等就看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