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柜用电量似乎有些异常,如何排查问题?

楼主(2024-04-30):
铭牌显示耗电量一天0.44度,

实际耗电量一天接近0.9度了,为何用电量接近铭牌2倍
现在的室温才22度,为何用电量这么大呢
是不是冰箱有什么问题,该如何排查呢?

网友:
先看放东西多少,密封情况

网友A:
开门次数最关键

网友:
那是实验室数据,高一倍很正常

网友:
一天一度电不是很正常,0.44度电估计是在实验室恒温条件下,冰箱不放东西,不开冰箱门下测的数据。美的空调还有一晚一度电的宣传,难道这个你也信吗?

网友B:
如果是旧冰箱, 清理下压缩机上的灰尘, 并保持压缩机位置通风良好,
放置的东西多少对耗电量影响较大, 另外密封条保持良好的密封性能。
开门时间尽可能缩短

网友:
是不是胶条老化,密封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旧冰箱, 清理下压缩机上的灰尘, 并保持压缩机位置通风良好,
放置的东西多少对耗电量影响较大, 另 ...

密封条密封性能是否有问题,如何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门次数最关键

冰柜很少开门啊

网友:
可能散热有问题

网友:
没毛病,是你自己心理作用。

网友C:
为了看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冰柜,特意登陆一下。原来是海尔,它本来用电量就比其他牌子多。实在不放心,把密封条全换了。

网友D:
一天一夜1度电,白天6毛晚上3毛,综合一下4毛左右,弯个腰掉的钱都比这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看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冰柜,特意登陆一下。原来是海尔,它本来用电量就比其他牌子多。实在不放心,把 ...

哪个牌子的冰柜比较省电呢?

网友:
中国的能耗表看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天一夜1度电,白天6毛晚上3毛,综合一下4毛左右,弯个腰掉的钱都比这多

第三档电0.88
3个冰柜,1个冰箱,不少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旧冰箱, 清理下压缩机上的灰尘, 并保持压缩机位置通风良好,
放置的东西多少对耗电量影响较大, 另 ...

放置东西多少,为何会耗电量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看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冰柜,特意登陆一下。原来是海尔,它本来用电量就比其他牌子多。实在不放心,把 ...

为何海尔冰柜耗电比较大?
哪个牌子的冰柜耗电会小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