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3增强版内存增加至4g但系统只认2g

楼主(2024-04-30):
心血来潮把小米盒子3增强版的运存从2G升级到4G,硬盘升级到32G,但经过检测发现运存系统还是只认到2g,是有识别电阻吗还是压根不支持4G呢?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有的机子好像要刷机并且是底层刷机才能重新认。

网友:
海思芯片的要重新编译fastboot,小米这个是不是叫bootloader

网友:
螃蟹不好吃啊

网友:
和电脑内存增加后,系统自动识别比不了,盒子底层软件不好弄,即使硬件增加和更新,系统识别不了,除非更新底层软件。

网友:
你得确认这个soc支持不支持吧,不然换128G RAM都是白搭

网友:
是不是这个主控就识别2g的?

网友:
我感觉楼上说的对,主控不支持,我也想升级,查了一下,我的主控也不支持

网友:
你确定你查看了 这个SOC的信息...
之前我也行换.. 但查看了 最大的支持 2G.. 也就懒得去弄

网友:
你得确认这个soc支持不支持吧

网友:
硬件好搞,软件不好弄

网友:
主控一般32位支持3GB云存,前提是系统也需要支持

网友:
这个盒子2G就够用了,不升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