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F16-R电风扇遥控器拆解,真简单呀!顺便给它加颗大黄豆,键位标记这样搞!

楼主(2024-05-06):
为了给去年撸的天马直流无刷落地扇增加了遥控功能: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0272-1-1.html

花费6.几个大洋撸了个F16-R电风扇遥控器

背面电池仓用2个7号电池

拆开看看,是全卡扣的

结构相当的简单

板子上就两个元件

除了红外LED灯就是这颗白板的遥控芯片

看板子和外壳,还有个没开放的键,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全家福

板子电池两端连个电容都没有,明显不利于旧电池使用
因此找了颗6.3V 470uF的大黄豆并上

对于键位不一致,最开始还想跳线来解决,结果正面贴纸的名称也对不上
算了还是用不干胶贴重新标记,最后整体贴透明胶保护

这遥控器的毛利率估计高达50%,不过比起用手机红外遥控还是方便多了

网友A:
还用上了钽电容,真舍得下本。

网友:
加黄豆成本有点高了

网友:
简洁就是美

网友:
没开放的键可能是灯光功能。

网友:
用电解电容行不行

网友:
又玩出了新花样

网友:
没看到,风扇里面怎么改的。

网友:
黄豆要并在芯片脚位上

网友:
没开放的那个键有可能是设置功能脚用的。敢不敢试试?长按它或用它与其他键组合试验一下,看看能不能改变按键的功能呢。

网友:
没开放的键可没有可能是学习键。

网友:
只要价格美丽,都是好货。都是真香

网友:
整个重做张贴纸更漂亮哦

网友:
还是能用的

网友:
现在遥控器的内部真简洁。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中国制造牛逼!

网友:
有个类似的风扇遥控器,今年再用的时候发现2个按键不管用了,挡位键按了乱跳,这种该怎么查找问题?能单独买新的遥控器么,但是找不到一样的,这东西也没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上了钽电容,真舍得下本。

反正放着也是放着

网友:
用电解电容

网友:
玩电扇都玩出花来了。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