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种液体加热器壶体对比

楼主(2024-04-30):
壶盖部分、左不锈钢和玻璃结构、连接部分用了硅胶垫。

右全塑料、已经风化塑料微粒会掉入容器中,知道的就不敢用了。

近看

上面发热盘没有过热快跳保护、都用了温度保险,测温100传感器,与壶体连接上是胶接、下是硅胶垫密封机械压接密封。

网友:
总体感觉这两种都不靠谱,没有塑料和硅胶的电热体比较安全

楼主:
品牌的用料能减就减(控制成本)没有防干烧快跳,壶体玻璃与发热盘用胶总让人不放心使用。杂牌出现了严重缺陷(本人认为)、控制件用的是继电器而不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
塑料微粒害处大

网友:
看来塑料盖子的是绝对不能用啊。

网友:
这东西就是胡盖子塑料不行,要不然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A:
还是玻璃热水壶(养生壶)好点。

网友:
不锈钢盖子应该好些

网友:
还有恒温壶也很好,用料也很nice

网友:
带胶圈密封的从来不用

网友:
塑料的用不长,还是得不锈钢

楼主(2024-09-13):
引用 网友A:
还是玻璃热水壶(养生壶)好点。

玻璃壶体与壶底发热板的元圈也是胶接的

网友:
我喜欢不锈钢的

楼主:
苏泊尔有款壶体是高硅硼玻璃,配蓝色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