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ini dp母口触片氧化,怎么修比较好?

楼主(2024-04-30):
如果是内存条触片氧化,用橡皮擦一下就可以,

但是minidp母口非触片氧化,橡皮擦明显伸不进去,因为接口很小,即使伸进去也很难左右擦,
而且碎屑也没法弄出来

minipdp接口很小,但是里面触片不少,这种触片如果氧化,该如何把氧化层去掉呢?
各位遇到过这种母口触片氧化的情况么?你们是怎么修的

网友A:
酒精,加薄片,洗洗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精,加薄片,洗洗更好用!

什么薄片?

网友:
喷万能神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精,加薄片,洗洗更好用!

你用这种方法修复过mini dp母口么?

网友B:
不是用WD40神油吗?

网友C:
换接口最好
换不了那就用无水酒精+脱脂棉+镊子
或者WD40的电子产品清洗剂+脱脂棉+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WD40神油吗?

WD40液体是不是导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接口最好
换不了那就用无水酒精+脱脂棉+镊子
或者WD40的电子产品清洗剂+脱脂棉+镊子 ...

wd40好,还是无水酒精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WD40液体是不是导电的

哈哈,WD40经常清洗电子设备,各种开关这些,
好像没遇到你说的漏电问题。
如果你担心,可以用WD40清洗后,放置一天,
再用酒精清洗一下,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WD40经常清洗电子设备,各种开关这些,
好像没遇到你说的漏电问题。
如果你担心,可以用WD40清洗后 ...

wd40是否无水溶剂?

你用wd40洗过精密母口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wd40是否无水溶剂?

你用wd40洗过精密母口么?

最开始是用来清洗示波器的开关触点,感觉还行,
就用来洗各种电子设备的各种需要清洗的触点。

网友:
这种接口氧化的,都是质量不好的,清洗以后还会氧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开始是用来清洗示波器的开关触点,感觉还行,
就用来洗各种电子设备的各种需要清洗的触点。 ...

怎么确定外接显示器黑屏是否为触点氧化问题?

网友:
可以用薄塑料片带上薄布块或棉花蘸上酒精试试。

网友A:
这清洗不如换新口,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WD40经常清洗电子设备,各种开关这些,
好像没遇到你说的漏电问题。
如果你担心,可以用WD40清洗后 ...

必须wd40配合酒精么?只用wd40是否也可以?

网友:
用砂纸背面配合酒精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清洗不如换新口,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换这种接口,是不是要搞bg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WD40神油吗?

WD40假货是不是很多?你的WD40容量多少,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