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爪极式永磁同步电动机风扇摇头电机微波炉转盘 可以产生高压做摇表

楼主(2024-04-30):
爪极式永磁同步电动机   风扇摇头电机  微波炉转盘电机     可以产生高压做摇表

手转动,就产生高电压??
做摇表

美的微波炉配件玻璃转盘电机      风扇落地扇转页壁扇摇头同步电机

网友:
直接加个摇把就行

楼主:
摇表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电机的转子、定子跟自行车摩电灯发电机完全相同,发电没问题,就是变速比太大,难以转动输出轴,所以发电就难了。

网友:
爪极式电机是什么电机?我只知道罩极式电机。

网友:
这电机变速比太大,而且里头是塑料齿轮,用手摇的话齿轮承受的力量太大,摇不了几下就会坏的。

楼主:
发电机自己可以做

楼主(2024-08-29):
手摇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