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笔记本电脑外接显示器黑屏,怎么办,如何确定是否显示接口问题?

楼主(2024-04-30):
T430电脑,带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显卡驱动已安装,

通过vga口外接电脑可以正常显示,但是vga口显示质量太差有波纹,
通过minidp口外接电脑,竟然黑屏,为何会这样?
用酒精擦下minidp口,是否有可能解决外接显示器黑屏的问题?

网友A:
擦就不要擦了,多插拔几次看看是不是接口接触不良把,另外看看驱动或者设置方面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就不要擦了,多插拔几次看看是不是接口接触不良把,另外看看驱动或者设置方面有没有问题 ...

以前别的笔记本多插拔几次就亮了,这台插拔好几次了,还是不亮

网友:
外接显示器还要设置的,两个显示屏确实是复制或者扩展模式才会点亮

网友:
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必须要让笔记本自动识别,否则会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就不要擦了,多插拔几次看看是不是接口接触不良把,另外看看驱动或者设置方面有没有问题 ...

有灰尘,插拔几次也没用,需要先把接口里面的灰尘清除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灰尘,插拔几次也没用,需要先把接口里面的灰尘清除干净?

一般不需要,先看下驱动和设置吧

网友B:
minidp不太好用,线材少

网友:
外接显示器应该要设置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dp不太好用,线材少

为何线材少